提高自吸泵吸程的几个要点

楼主(2013-06-14):
   第一:自吸泵的吸水管末端安装吸水底阀。
吸水底阀实际上是一种止回阀,它保证水流只能由水池进人吸水管而不能倒流,所以如果吸水管内充满水,尽管水泵轴线标高高于水池的工作水位,但由于有吸水底阀的作用,吸水管内的水不会流入水池,可使吸水管内一直都充满水,保证水泵能自动、迅速启动。这种吸水方式的可靠性受吸水底阀质量的影响,比如,关闭不严、漏水,吸水管内的水就会慢慢流人水池,时间长了,吸水管内就没有水,导致水泵启动时仍需人工灌水。
    第二:自吸泵减少进水管道弯道、落差高度和水平距离。
    第三:自吸泵设置泵前吸水罐。
这种方式需要在水泵吸水管上设置一个吸水罐,水泵在第一次运行前,罐内应人工灌满水,第一次运行停止后,因为吸水罐的进水管高度高于管内水面高度,尽管水池内水面高度低于罐内水面的高度,罐内的水也不会倒流,进入水池,所以,吸水罐内能储存一定的水,又因为吸水罐的出水管(即水泵的吸水管)高度低于管内水面高度,故能保证水泵的吸水管内充满水,以后水泵再运行时,水罐内的水被水泵抽走,罐内出现负压,水池中的水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补充到吸水罐内,通过吸水罐水池内的。
    第四:自吸泵在水泵吸水管路上设置真空泵,水泵启动前,真空泵先启动,使水泵吸水管内先充满水,保证水泵自动、迅速启动。这种吸水方式需要有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以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A:
自吸泵的功能很完备!学习了

网友B:
吸程一般都最大为多少?

网友C:
现场用到过自吸泵,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很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