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取不出profibus的触摸屏从站的硬件组态呢?

楼主(2013-06-14):
为什么我取不出profibus的触摸屏从站的硬件组态呢?我司有一profibus总线控制系统,从站是ET200M和触摸屏MULTI  PANEL MP277 10",MPI数据线连PLC读取硬件组态,能读取从站ET200M,不能读取触摸屏,难道这样不能读取触摸屏从站硬件吗?如何才能读取触摸屏的硬件组态出来?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硬件是不是人家没有加入网络组态呀,你直接在线看网络组态图有 HMI 人机吗?

网友B:
估计触摸屏没联网,只是和ET200M单独走。

网友C:
触摸屏如果是西门子的,DP通讯硬件组态时是不用去组态的,所以硬件组态是读不到的。

楼主:
总线系统只有一个S7 300 PLC 没有智能站点,触摸屏是连在DP线缆上的,所以我想触摸屏硬件是加入总线的,终端电阻都打上了。TO 狼牙精神:我司是西门子的触摸屏MULTI  PANEL MP277 10",确定DP通讯硬件组态时是不用去组态的?我自己在电脑练习DP组态都有这个触摸屏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线系统只有一个S7 300 PLC 没有智能站点,触...

 确定DP通讯时STEP7硬件组态可以不用组态,以前我做工程都是这样的。

你实际测试一下就明白啦。

楼主:
TO 狼牙精神: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如果是西门子的,DP通讯硬件组态时是不用去组态的...

这个有些硬件是不需要的,例如上位机跟西门子PLC组态也不需要分配,既然不需要组态也可以应用,所以编程人员就没有必要组态(吃饱了撑得慌的另外)

网友E:
触摸屏就不是从站,在DP上是二类主站,硬件组态中不是必需的。

网友F(2013-09-11):
触摸屏是主站,当然读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就不是从站,在DP上是二类主站,硬件组态中不是必需的。

 触摸屏 是 DP 总线中的 主站,不需要组态,主站分 3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