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80T 定时/计数软元件不计数,就显示0

楼主(2013-06-14):
定时/计数软元件不计数,就显示0,但设备一样可以运行。求解啊~!

网友A:
楼主!你没理清思路。。。真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定时器、计数器在前面的常开触点没触发的话是不会工作进行计时/计数的。。。

在程序里面跟计时器、计数器无关的程序段依然可以正常运行。。。是不收前面的计时器/计时器的影响的。。。

网友A:
楼主,下次求助要记得截图。。。把程序截图一部分来

网友B:
  设备运行,说明主回路的控制正常,计数问题--一是程序设计,二是触发计数的外部条件。

网友C:
求助要记得截图。。。把程序截图一部分来

网友D:
是不计数还是没有计数,显示是从哪看到的。

网友E:
1、计数器或者计时器前端的触发条件没有满足,自然不动;

2、计数器或者计时器有复位条件触发了,复位触发永远都是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