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E700启动问题

楼主(2013-06-14):
一台全新FR-E700,上电后,面板启动变频器,RUN指示灯闪烁,电机不转,量输出端无电压输出,频率可以通过面板电位计调节,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后启动变频器还是没输出,何故,求解。

网友A:
参数要设定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最低速度和正反转设定错误路。

网友B:
如果接线对,又复位了出厂数据,估计是变频器挂了。

网友C:
没有设定运行频率,频率为0,

网友B(2013-08-15):
搞定了吗?三菱E700的。

网友B:
E700一般都是模块不良呀,或者是主板和模块版本不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