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6-14):
我在实时数据库中定义变量“通讯状态”为开关型,然后让其和通道0建立连接,最后在一个窗口上建立一个和通讯状态连接的数据显示,定义成数值型

#1:这个过程没问题吧?

#2:开机,数据显示的地方显示2,最可能时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数值型变量和通道0的状态没有关联设定。

2、数值型变量没有设定上下限。。。

网友B:
 这个好像在帮助文件里有通讯状态字的详细说明的说

网友C:
看看说明书或者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数值型变量和通道0的状态没有关联设定。2、数值型变...

我的过程是这样的:

=>实时数据库,

=>通道0,

=>显示数据,

#1,设置的是同一个实时数据,为什么不能建立关联?

#2,在第三张图中你看在什么地方设置上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在帮助文件里有通讯状态字的详细说明的说

就是因为看过了还找不到原因,才来这问的

楼主:
更新一下我的问题,昨天一直报2,我把线重新弄了一下(下位机485正负接DB9的7、8脚),现在一直报3,如果我更改一下校验方式(默认无校验),然后报2,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D:
是通讯状态不知道怎样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通讯状态不知道怎样连接吗?

现在的通讯状态一直是2,想知道为什么连不上?

网友E:
看这个行不?????

网友D:
现在是想实现通讯异常时有指示呢?还是想解决通讯问题啊?

网友F(2013-12-05):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
485的链接应该,用万用表测量两端,﹢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