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低压开关柜案例分析

楼主(2013-06-14):
随着设备使用年限的增加, ABB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下面通过案例介绍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故障及处理措施。

案例:

客户:上海XX化工厂 柜型MNS3.0 出厂日期:2006年4月 故障现象:24E 220KW 马达控制回路一次电缆和U型叉烧毁。环境温度良好。

问题分析:

 出现一次电缆和一次U型叉烧毁一般是由于大电流或者接触不良造成持续发热并连续运行造成。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引起大电流和持续发热?经过和客户对该设备运行情况了解后得知如下信息:

1.  该设备所带负荷为搅拌泵。

2.  每天起停平均4次。

3.  马达保护采用的西门子3UF5保护未曾动作过。

4.  进线采用OESA 熔丝未曾烧毁。

5.  从06年运行至今未曾检查和维护保养过。

楼主:
分析:

该设备为搅拌泵 此类泵有时候会过载, 检查马达保护参数时发现过载曲线选择不当,导致短时间的过载保护不起作用。另外此泵每天起停4次属于频繁型负荷。 ABB对抽屉一次电缆U型叉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每2年或者使用次数超过100次必须进行检测及保养。因为出厂前ABB对U型叉(下图为U型叉)有进行夹紧力检查并润滑,当抽屉抽拉次数超过100次或者使用年限超过2年,则U型叉润滑会缺失,造成接触不良,抽拉次数超过100次及不规范的操作会造成抽屉U型叉的夹紧力变化也会造成一次叉接触不良。以上维护保养规定具体可以参照ABB MNS 《安装 维护 操作手册》。

楼主:
处理过程:

1.  更换故障抽屉的抽屉后板及一次电缆

2.  更改马达保护参数

3.  检查现场所有大功率回路抽屉一次叉夹紧力,发现有些夹紧力已经不符合ABB标准。

4.  建议客户定期对设备进行红外巡检。,因为所有接触不良故障都会引起温升。通过定期红外检查可以及时发现隐患。

5.  根据ABB MNS柜使用原则建议客户定期维护保养。

故障总结:

ABB开关柜使用相对比较稳定故障率低,下面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反馈问题。

1.  母排短路,此类故障并不经常发生,遇到的基本都是外物掉入柜内导致短路。尽管ABB主母排是免维护,但是施工过程很难避免因为疏忽造成物体遗留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应定期对设备内部进行清洁及检查是十分必要的。

2.  环境温度过高。环境温度过高会造成设备运行及其不稳定。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故障大多数都与环境温度过高有关。环境温度过高会造成电子产品运行不稳定,同时造成设备绝缘提前老化。增加设备故障率。

3.  对抽屉不当的操作造成手柄及连锁机构损坏。如下图:

4.  对设备的使用及维护保养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如ABB手册中有规定一次U型叉的使用次数和保养规定。但是大多客户并未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导致故障发生。

综述:

  目前大多数电气人员对低压设备的维护缺乏足够的认识,国标中也未对此有强制规定。同时很多电气人员认为低压设备无须保养,或除除灰尘就可以。还有些电气人员缺乏维护方面的技术支持及指导,想维护却不知道如何具体去维护。

目前我们厦门ABB低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服务业务部门。此部门专职为新老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如:维护保养,升级改造 增补,专业培训等技术支持。

网友A:
国产柜子那玩意出事故也蛮多掉。

网友B:
相对来说ABB的柜子故障率较低,但缺点就是价格相当的高。

在一些特殊保养检修跟不上的项目中,故障还是会不少的。

网友C:
其实大部分故障都是保养跟不上所致。

网友D(2018-08-08):
ABB的柜子故障率较低,所以保养疏忽了

网友E(2019-04-29):
产品介绍 CF-3 型高精度夹紧力测试仪专门用于测试抽屉柜触头夹紧力。产品精度高达 3%FS。可

应用于 MNS 系列抽屉一次电缆夹紧力测试。可在-30℃~85℃的宽温度条件下正常运行。

ABB 所生产的 MNS 系列抽屉式低压开关柜被全球很多用户所使用。抽屉式结构大大的给客

户在使用和维护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由于抽屉式本身结构原因,ABB 对抽屉一次电缆 U

型叉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每 2 年或者使用次数超过 100 次必须进行检测及保养。因为出厂

前 ABB 对 U 型叉(下图为 U 型叉)有进行夹紧力检查并润滑,当抽屉抽拉次数超过 100 次

或者使用年限超过 2 年,则 U 型叉润滑会缺失,造成接触不良,抽拉次数超过 100 次及不

规范的操作会造成抽屉 U 型叉的夹紧力变化也会造成一次叉接触不良。如果一旦 U 型叉的

夹紧力达不到规定的数值,则会容易造成一次电缆接插部分发热最终导致电缆绝缘击穿从而

发生短路,给设备和生产带来巨大的损失。为了提前预判和避免类似故障的发生,通过 CF-3

夹紧力测试仪可以测量并判断夹紧力是否满足使用要求,从而给设备和生产提供了可靠的保

韩 13860112180

网友E:
上面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