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低压简介

楼主(2013-06-14):
ABB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公司,能够帮助公用事业和工业客户提升其业绩,同时降低对环境影响。ABB集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20,000名员工。

  ABB厦门低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8月,是ABB集团在厦门投资兴建的第二家合资企业,主要生产 MNS低压开关柜、MegamaxF 和E max系列空气断路器,并提供先进的智能化配电元件和系统,包括智能化测控仪表、智能马达保护控制器、智能配电人机界面、ESD3000变配电监控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核电站、电厂、地铁、大桥等国内众多重点企业。

楼主:
测控仪表

  测控仪表  测控仪表可以直接取代常规电力变送器及测量仪表。作为一种先进的智能化、数字化的前端采集元件,该电力仪表已广泛应用于各种控制系统、SCADA系统和能源管理系统中。仪表采用交流采样技术,能分别测量电网中的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和电能等参数,可通过面板薄膜开关设置倍率,带RS485通讯、报警输出、开关量输入/输出等功能。  此系列仪表是针对电力系统、工矿企业、公用设施、智能大厦的电力监控需求而设计的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和电能等仪表。  电力监控仪表知名品牌主要有上海安科瑞PZ80L-E4、PZ80L-AI3、PZ48-AI,北京爱博精电EV100等等。

适用环境l 工作温度:LCD显示:-10℃~+45℃;LED显示:-10℃~+55℃l 储存温度:-20℃~+70℃等l 相对湿度:≤93%RH,不结露,无腐蚀性气体场所l 海拔高度:≤2500m  电磁兼容l 静电抗干扰实验Ⅲ级(IEC61000-4-2)l 辐射抗干扰试验Ⅲ级(IEC61000-4-3)l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试验Ⅳ级(IEC61000-4-4)l 浪涌抗干扰试验Ⅳ级(IEC61000-4-5)l 射频传导干扰试验Ⅲ级(IEC61000-4-6)l 电磁场抗干扰试验Ⅲ级(IEC61000-4-8)  技术参数  电流输入  电流:1A、5A   持续1.2倍,瞬时10倍/秒  功耗<0.5VA   电压输入  电压:100V、220V、380V   持续1.2倍,瞬时2倍/秒  功耗<0.5VA   精度等级  电流、电压:0.5级  频率:0.05Hz   有功功率、有功电能:0.5级  无功功率、无功电能:1.0级  绝缘电阻≥100MΩ  工频耐压  电源/输入/输出之间2kV/1min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h  电能2路集电极开路的光耦脉冲  工作电源  工作范围 AC80~270V或DC100-350V,45Hz~65Hz;  功耗<1.2VA   模拟量输出4-20mA、0-20mA、0-5V等  通讯RS485接口 MODBUS-RTU协议  报警1路无源常开触点:1A/30VDC、2A/250VAC,高、低、不平衡报警均可设置  开关量输入  无源干接点输入方式:内置电源,光耦隔离  开关量输出  继电器常开触点输出:1A/30VDC、2A/250VAC   选配功能l C —带RS485通讯接口,采用Modbus协议l K —带开关量输入/输出l M —模拟量输出l J —继电器报警输出  显示方式  带背光的液晶显示(附加L代号),数码管显示(无附加代号)  仪表外形及安装尺寸单位mm l PZ48-AI方形—面框尺寸为仪表面框尺寸为48mm*48mm,开孔尺寸为44.5mm*44.5mm,安装深度为82mm l PZ80L-E4方形—面框尺寸为仪表面框尺寸为80mm*80mm,开孔尺寸为76mm*76mm,安装深度为91mm l PZ72-AI方形—面框尺寸为仪表面框尺寸为72mm*72mm,开孔尺寸为67mm*67mm,安装深度为91mm l PZ96-AI方形—面框尺寸为仪表面框尺寸为96mm*96mm,开孔尺寸为88mm*88mm,安装深度为85mm l PZ42-AI3方形—面框尺寸为仪表面框尺寸为120mm*120mm,开孔尺寸为108mm*108mm,安装深度为85mm   范例  型号:PZ42-AI/M  输入:100A/5A  模拟量输出:4~20mA  辅助电源:AC220V/50HZ  型号:PZ80L-E4/KC  输入:380V 400A/5A  开关量输入/输出:2DI/2DO  通 讯:RS485 Modbus协议  电 网:三相四线  辅助电源:AC220V/50HZ

楼主:
断路器

科技名词定义

中文名称:

断路器

英文名称:

circuit-breaker;circuitbreaker

定义1:

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并能关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包括短路条件)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

所属学科:

电力(一级学科);变电(二级学科)

定义2:

用以切断或关合高压电路中工作电流或故障电流的电器。

所属学科:

水利科技(一级学科);水力发电(二级学科);水电站电气回路及变电设备(三级学科)

本内容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百科名片

断路器按其使用范围分为高压断路器和低压断路器,高低压界线划分比较模糊,一般将3kV以上的称为高压电器。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开关,俗称"空气开关"也是指低压断路器,它是一种既有手动开关作用,又能自动进行失压、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它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目录

分类

1内部附件辅助触头

1报警触头

1分励脱扣器

1欠电压脱扣器

1外部附件电动操作机构

1转动操作手柄

1加长手柄

1手柄闭锁装置

1接线方式

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1断路器的基本参数特性断路器的基本特性有

1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

断路器的国家标准

正常工作条件

断路器的控制回路

分类

1 内部附件辅助触头

1 报警触头

1 分励脱扣器

1 欠电压脱扣器

1 外部附件电动操作机构

1 转动操作手柄

1 加长手柄

1 手柄闭锁装置

1 接线方式

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1 断路器的基本参数特性断路器的基本特性有

1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

断路器的国家标准

正常工作条件

断路器的控制回路

展开

编辑本段分类

楼主:
 按操作方式分:有电动操作、储能操作和手动操作。

按结构分:有万能式和塑壳式。  按使用类别分:有选择型和非选择型。  按灭弧介质分:有油浸式、真空式和空气式。  按动作速度分:有快速型和普通型。  按极数分:有单极、二极、三极和四极等。  按安装方式分:有插入式、固定式和抽屉式等。  高压断路器(或称高压开关)是发电厂、变电所主要的电力控制设备,具有灭弧特性,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它能切断和接通线路以及各种电气设备的空载和负载电流;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它和继电保护配合,能迅速切断故障电流,以防止扩大事故范围。因此,高压断路器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高压断路器种类很多,按其灭弧的不同,可分为:油断路器(多油断路器、少油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SF6断路器)、真空断路器、压缩空气断路器等

一、

编辑本段内部附件

辅助触头

  与断路器主电路分、合机构机械上连动的触头,主要用于断路器分、合状态的显示,接在断路器的控制电路中通过断路器的分合,对其相关电器实施控制或联锁。例如向信号灯、继电器等输出信号。塑壳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100A为单断点转换触头,225A及以上为桥式触头结构,约定发热电流为3A;壳架等级额定电流400A及以上可装两常开、两常闭,约定发热电流为6A。操作性能次数与断路器的操作性能总次数相同。

报警触头

  用于断路器事故的报警触头,且此触头只有当断路器脱扣分断后才动作,主要用于断路器的负载出现过载短路或欠电压等故障时而自由脱扣,报警触头从原来的常开位置转换成闭合位置,接通辅助线路中的指示灯或电铃、蜂鸣器等,显示或提醒断路器的故障脱扣状态。由于断路器发生因负载故障而自由脱扣的机率不太多,因而报警触头的寿命是断路器寿命的1/10。报警触头的工作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A。

分励脱扣器

  是一种用电压源激励的脱扣器,它的电压与主电路电压无关。分励脱扣器是一种远距离操纵分闸的附件。当电源电压等于额定控制电源电压的70%-110%之间的任一电压时,就能可靠性的分断断路器。分励脱扣器是短时工作制,线圈通电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S,否则线就会被烧毁。塑壳断路器为防止线圈烧毁,在分励脱扣线圈串联一个微动开关,当分励脱扣器通过衔铁吸合,微动开关从常闭状态转换成常开,由于分励脱扣器电源的控制线路被切断,即使人为的按住按钮,分励线圈始终不会再通电这就避免了线圈烧损情况的产生。当断路器再扣合闸后,微动开关重新处于常闭位置。

欠电压脱扣器

  欠电压脱扣器是在它的端电压降至某一规定范围时,使断路器有延时或无延时断开的一种脱扣器,当电源电压下降(甚至缓慢下降)到额定工作电压的70%至35%范围内,欠电压脱扣器应运作,欠电压脱扣器在电源电压等于脱扣器额定工作电压的35%时,欠电压脱扣器应能防止断路器闭合;电源电压等于或大于85%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时,在热态条件下,应能保证断路器可靠闭合。因此,当受保护电路中电源电压发生一定的电压降时,能自动断开断路器切断电源,使该断路器以下的负载电器或电气设备免受欠电压的损坏。使用时,欠电压脱扣器线圈接在断路器电源侧,欠电压脱扣器通电后,断路器才能合闸,否则断路器合不上闸。

编辑本段外部附件

楼主:
电动操作机构

  是用于远距离自动分闸和合闸断路器的一种附件,电动操作机构有电动机操作机构和电磁铁操作机构两种,电动机操作机构为塑壳式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400A及以上断路器,电磁铁操作机构适用于塑壳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225A及以下断路器,无论是电磁铁或电动机,它们的吸合和转动方向都是相同,仅由电动操作机构内部的凸轮的位置来达到合、分,断路器在用电动机构操作时,在额定控制电压的85%-110%之间的任一电压下,应能保证断路器可靠闭合。

转动操作手柄

  适用于塑壳断路器,在断路器的盖上装转动操作手柄的机构,手柄的转轴装在它的机构配合孔内,转轴的另一头穿过抽屉柜的门孔,旋转手柄的把手装在成套装置的门上面所露出的转轴头,把手的圆形或方形座用螺钉固定的门上,这样的安装能使操作者在门外通过手柄的把手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来确保断路器的合闸或分闸。同时转动手柄能保证断路器处于合闸时,柜门不能开启;只有转动手柄处于分闸或再扣,开关板的门才能打开。在紧急情况下,断路器处于"合闸"而需要打开门板时,可按动转动手柄座边上的红色释放按钮。

加长手柄

  是一种外部加长手柄,直接装于断路器的手柄上,一般用于600A及以上的大容量断路器上,进行手动分合闸操作。

楼主:
手柄闭锁装置

  是在手柄框上装设卡件,手柄上打孔然后用挂锁锁起来。主要用于断路器处于合闸。

工作状态时,不容许其他人分闸而引起停电事故,或断路器负载侧电路需要维修或不允许通电时,以防被人误将断路器合闸,从而保护维修人员的安全或用电设备的可靠使用。

接线方式

  断路器的接线方式有板前、板后、插入式、抽屉式,用户如无特殊要求,均按板前供货,板前接线是常见的接线方式。(1)板后接线方式:板后接线最大特点是可以在更换或维修断路器,不必重新接线,只须将前级电源断开。由于该结构特殊,产品出厂时已按设计要求配置了专用安装板和安装螺钉及接线螺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大容量断路器接触的可靠性将直接影响断路器的正常使用,因此安装时必须引起重视,严格按制造厂要求进行安装。(2)插入式接线:在成套装置的安装板上,先安装一个断路器的安装座,安装座上6个插头,断路器的连接板上有6个插座。安装座的面上有连接板或安装座后有螺栓,安装座预先接上电源线和负载线。使用时,将断路器直接插进安装座。如果断路器坏了,只要拔出坏的,换上一只好的即可。它的更换时间比板前,板后接线要短,且方便。由于插、拔需要一定的人力。因此目前我国的插入式产品,其壳架电流限制在最大为400A。从而节省了维修和更换时间。插入式断路器在安装时应检查断路器的插头是否压紧,并应将断路器安全紧固,以减少接触电阻,提高可靠性。(3)抽屉式接线:断路器的进出抽屉是由摇杆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的,在主回路和二次回路中均采用了插入式结构,省略了固定式所必须的隔离器,做到一机二用,提高了使用的经济性,同时给操作与维护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增加了安全性、可靠性。特别是抽屉座的主回路触刀座,可与NT型熔断路器触刀座通用,这样在应急状态下可直接插入熔断器供电。

编辑本段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1、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2、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3、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4、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5、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编辑本段断路器的基本参数特性

楼主:
断路器的基本特性有

  额定电压Ue;额定电流In;过载保护(Ir或Irth)和短路保护(Im)的脱扣电流整定范围;额定短路分断电流(工业用断路器Icu;家用断路器Icn)等。  额定工作电压(Ue):这是断路器在正常(不间断的)的情况下工作的电压。  额定电流(In):这是配有专门的过电流脱扣继电器的断路器在制造厂家规定的环境温度下所能无限承受的最大电流值,不会超过电流承受部件规定的温度限值。  短路继电器脱扣电流整定值(Im)  短路脱扣继电器(瞬时或短延时)用于高故障电流值出现时,使断路器快速跳闸。其跳闸极限Im: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cu或Icn)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分断电流是断路器能够分断而不被损害的最高(预期的)电流值。标准中提供的电流值为故障电流交流分量的均方根值,计算标准值时直流暂态分量(总在最坏的情况短路下出现)假定为零。工业用断路器额定值(Icu)和家用断路器额定值(Icu)通常以kA均方根值的形式给出。

楼主:
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

  额定分断能力(Icu)或(Icn)是断路器能成功分断而不会被损害的最高故障电流。产生这种电流的可能性非常低,普通环境下,故障电流比断路器额定分断能力(Icu)低得多。另一方面,大电流(可能性较低)在良好状态下被分断非常重要,这样在故障电路被修复以后,断路器能够立即合闸。—— 断路器是一种很基本的低压电器,断路器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功能,有保护线路和电源的能力。  主要技术指标是额定电压、电流。断路器根据不同的应用具有不同的功能,品种、规格很多,具体的技术指标也很多,你只要找到专业的经销商他会告诉你的。  如果你只是采购没有必要急于一下子就掌握断路器的技术指标,但其质量是最关键的。  你首先应该了解目前市场上能够采购的断路器的质量。高端的有ABB、西门子、梅兰日兰、三菱等国际知名品牌,质量优良、耐用、价格贵。  中端有正泰、德力西大全集团销路最广,质量稳定、价格适中。  其他地方性品牌多得难以计数。  断路器主要品种有:

塑壳断路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漏电断路器、小型断路器、高分段小型断路器、高分段小型漏电断路器、小型漏电断路器、照明配电箱、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断路器自由脱扣  断路器在合闸过程中的任何时刻,若是保护动作接通跳闸回路,断路器完全能可靠地断开,这就叫自由脱扣。带有自由脱扣的断路器,可以保证断路器合闸短路故障时,能迅速断开,可以避免扩大事故的范围。

编辑本段断路器的国家标准

楼主:
GB 10963-1989|家用及类似场所用断路器

GB 14048.2-199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GB 16916.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 第1部分:一般规则GB 16916.2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第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无关的RCCB的适用性GB 16916.22-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CB)第2.2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有关的RCCB的适用性GB 16917.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第1部分:一般规则GB 16917.21-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第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无关的RCBO的适用性GB 16917.22-199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第2.2部分:一般

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线路电压有关的RCBO的适用性GB1984-1989|交流高压断路器GB4876-1985|交流高压断路器的线路充电电流开合试验GB7675-1987|交流高压断路器的开合电容器组试验

楼主:
测试功能  (1)合(分)闸顺序(12)超行程  (2)合(分)闸最大时间(13)过行程  (3)三相不同期(14)刚合(分)速度  (4)同相不同期(15)最大速度  (5)合(分)闸时间(16)平均速度  (6)动作时间(17)金短时间  (7)弹跳时间 18)无流时间  (8)弹跳次数(19)电流波形曲线(动态)   (9)弹跳幅度 (20) 时间行程速度动态曲线(ms)   (10)行程 (21) 时间速度行程动态曲线(mm)   (11)开距  单位均为: 时间ms 速度 m/s 距离 mm   特点  (1)可做电动操作和手动操作;  (2)适且500KV电压等级以内各种高压断路器的机械动特性测试;  (3)可实测行程和自定义行程;  (4)能够实现断路器的单合、单分、合分、重合,重分操作;  (5)接线方便,操作简单,操作时只需一次合(分)动作便可得到合(分)全部数据,可选择保存50组数据,提供后期查询和上传电脑永久保存,也可现场调阅打印所有数据及运动曲线图;  (6)采用汉字提示以人机对话的方式操作;  (7)数据准确,抗干扰性强,体积小,重量轻,美观大方;  (8)机内配有时钟电路,可显示当前年、月、日、时、分、秒,即使断电,也能自动保存设置数据及测试数据;  (9)机内带有延时保护功能,断路器动作后能自动切断动作电源,很好的保护了断路器设备和高压开关测试仪;  (10)仪器内置直流电源,可选择范围:30-270V/10A),不存在常规整流电源输出瞬间的电压跌落,用以试验开关动作电压非常精确.   (11)能动态地为您分析出断路器每1ms时间内的、行程、速度之间的关系;  (12 可配置上传软件,实现电脑存档和网上查阅, 打印。  技术指标  环境组别:属GB6587.1-1986《电子测量仪器环境试验总纲》中的Ш组仪器.   型式:便携式包装:铝合金箱  尺寸与重量:  主机: 440×300×150(mm) 5 (kg)   附件: 440×300× 80(mm) 3 (kg)   工作电源:AC220V ±10% 频率:50Hz ±5%   环境温度:-10°C~40°C 相对湿度:≤85%   绝缘电阻:≤2MΩ  介电强度:电源进线对机壳能承受1.5KV1分钟的耐压测试。  时间测试范围:1~499.9ms 分辩率:0.01ms 精度≤0.1ms

楼主:
速度测试范围:15m/s 分辩率:0.01m/s 精度±1%读数+2个字  行程测试范围:不限分辩率:0.01mm 精度±1%读数+2个字  直流电源选择范围: 25-265V/10A 分辩率:1V:精度≤±1%

编辑本段正常工作条件

●周围空气温度○周围空气温度上限+40℃;○周围空气温度下限-5℃;○周围空气温度24h的平均值不超过+35℃。●海拔: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大气条件:  大气相对湿度在周围空气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较底温度下可以有较高的相对湿度;最湿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为90%,同时该月的月平均最低温度+25℃,并考虑到因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表面上的凝露。●污染等级:污染等级为3级。

编辑本段断路器的控制回路

①应能监视控制回路保护装置及其跳、合闸回路的完好性,以保证断路器的正常工作②应能指示断路器正常合闸和分闸的位置状态,并在自动合闸和自动跳闸时有明显的指示信号③合闸和跳闸完成后,应能使命令脉冲解除,即能切断合闸或跳闸的电源④在无机械防跳装置时,应加装电气防跳装置⑤断路器的事故跳闸信号回路,应按“不对应原理”接线⑥对有可能出现不正常工作状态或故障的设备,应装设预告信号⑦弹簧操作机构、手动操作机构的电源可为直流或交流,电磁操作机构的电源要求用直流。

楼主:
低压开关柜

编辑本段低压开关柜定义及类型

  低压开关柜适用于发电厂、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高层建筑等行业,作为输电、配电及电能转换之用。产品符合IEC439-1,GB7251.1-1997《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标准规定。低压开关柜通过了国家3C认证。有以下类型:

GCL低压抽出式开关柜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GCS型低压开关柜GCK抽出式开关柜GGD低压固定式开关柜  组装式低压开关柜MNSC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M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MNSQH抽出式低压开关柜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楼主:
GCK(L)低压开关柜  基本电气参数1、额定绝缘电压交流660V 2、额定工作电压交流380V 3、额定频率 50Hz 4、额定工作电流:  水平母线额定电流 630-6300A   垂直母线额定电流 630-1600A 5、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S) 30-80KA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S) 30-80KA 6、额定耐受峰值电流  水平母线(主母线) 63-176KA   垂直母线(支母线) 63-176KA

楼主:
使用条件*周围空气温度不得超过+40℃,不低于-5℃,而且在24h内其平均温度不得超过+35℃。*空气清洁,在最高温度为+40℃时,其相对湿度不得超过50﹪,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大的相对湿度。*污染等级3级。*安装场地的海拔不得超过2000m。*特殊使用条件,订货时另行协商。

楼主:
从结构形式上分

  (1)固定式:  能满足各电器元件可靠地固定于柜体中确定的位置。柜体外形一般为立方体,如屏式、箱式等,也有棱台体如台式等。这种柜有单列,也有排列。  为了保证柜体形位尺寸,往往采取各构件分步组合方式,一般是先组成两片或左右两侧,然后再组成柜体,或先满足外形要求,再顺次连接柜体内务支件。组成柜体各棱边的零件长度必须正确(公差取负值),才能保证各方面几何尺寸,从而保证整体外形要求。对于柜体两侧面,固考虑排列需要,中间不能有隆起现象。  另外从安装角度考虑,底面不能有下陷现象。在排列安装中,地基平整是先决条件,但干整度和柜体本身都有一定误差,在排列中要尽量抵消横向差值,而不要造成差值积累,因为差值积累将造成柜体变形,影响母线联结及产生组件安装异位、应力集中,甚至影响电器寿命。故在排列时宜用地基最高点为安装参考点,然后逐步垫正扩排,在底面干整度较理想并可预测条件下,也可采取由中间向两侧扩排方式,使积累差值均布。  为了易于调整,抵消公差积累,柜体宽度公差都取负值。柜体的各个构件结合体完成以后,视需要还应进行整形,以满足各部分形位尺寸要求。对定型或批量较大的柜体制造时应充分考虑用工装夹具,以保证结构的正确统一,夹具的基准面以取底面为妥,夹具中的各定位块布置以工作取出方便为准,对于柜体的外门等因易受运输和安装等影响,一般在安装时进行统一调整。  (2)抽出式:  抽出式是由固定的柜体和装有开关等主要电器元件的可移装置部分组成,可移部分移换时要轻便,移入后定位要可靠,并且相同类型和规格的抽屉能可靠互换,抽出式中的柜体部分加工方法基本和固定式中柜体相似。但由于互换要求,柜体的精度必须提高,结构的相关部分要有足够的调整量,至于可移装置部分,要既能移换,又要可靠地承装主要元件,所以要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较高的精度,其相关部分还要有足够的调整量。  制造抽屉式低压柜的工艺特点是:(1)固定和可移两部分要有统一的参考基准;(2)相关部分必须调整到最佳位置,调整时应用专用的标准工装,包括标准柜体和标准抽屉;(3)关键尺寸的误差不能超差;(4)相同类型和规格的抽屉互换性要可靠。

楼主:
从连接方式上分

  (1)焊接式:  它的优点是加工方便、坚固可靠;缺点是误差大、易变形、难调整、欠美观,而且工件一般不能预镀。另外,对焊接夹具有一定的要求:①刚性好、不会受工件变形影响;②外形尺寸略大于工件名义尺寸,可抵消焊后收缩影响;③平整、简易、方便操作,尽量减少可转动机构,避免卡损;④为防止焊蚀和易于检修调整,要选择好工件支持,支持还要加置防焊蚀垫件。  工件焊后变形现象是焊接时由于焊接处受热分子膨胀,挤压产生微观位移,冷却后不能复位而产生的应力所致。为了克服变形影响,必须考虑整形工艺。整形的方法一般有:①通过试验预测工件变形范围,在焊接前强迫工件向反方向变形,以期焊后达到预定尺寸;②焊后用过正方法矫正;③击、压焊接后相对收缩部分,而得到应力子衡;④加热焊接后相对松凸部分,达到与焊接处同样收缩的目的;⑤必要时对构件进行整体热处理。  另外,焊接点选择、焊缝走向、焊接次序、点焊定位对焊后变形现象都有一定的影响,如处理得当可减少变形,但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2)紧固件连接:  它的优点是适于工件预镀,易变化调节,易美化处理,零部件可标准化设计,并可预生产库存,构架外形尺寸误差小。缺点是不如焊接坚固,要求零部件的精度高,加工成本相对上升。紧固件一般都为标准件,其种类主要有常规的螺钉、螺母和铆钉、拉铆钉,以及预紧而可微调的卡箍螺母和预紧的拉固螺母,还有自攻螺钉等。也有专用紧固螺钉(如国外引进的低压柜大多用专用紧固螺钉)。  工艺特点:以夹具定形,工装定位,并视需要配以压力垫圈;铆接一般要配钻,且预镀件要防止镀层被破坏;对于用精密的加工中心或专用设备加工的构件,如各连接孔径与紧固件直径能保持微量间隙时,则可以不用夹具进行装合,一次成形;对导向及定位件的紧固,应以专用量具先定位再以标准工装检测。

相关标准

SJ/T 31401-1994|高压开关柜完好要求和检查评定方法DL/T 791-2001|户内交流充气式开关柜[4]选用导则DL 404-1991|户内交流高压开关柜订货技术条件DL/T 404-1997|户内交流高压开关柜订货技术条件DL/T 539-1993|户内交流高压开关柜和元部件凝露及污秽试验技术条件TB/T 2010-1987|27.5kV交流电气化铁道开关柜技术条件DL/T 404-2005|户内交流高压开关柜订货技术条件

网友A:
厦门ABB低压和高压,咱去那参观过。上海ABB工厂也去逛累逛。记忆犹新的是--上海工厂的机器人及其恒温恒湿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