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作台按钮类测点的处理

楼主(2013-06-14):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有个项目有就地操作台,上面有按钮,准备配ET200M站和153远程通讯模块。

操作台上有很多现场设备按钮。比如“引风机启动”这个按钮,我在做系统测点IO布置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在这个操作台内加一个DI模块,然后把“引风机启动”这个按钮先作为一个DI点引入到DI模块中,然后在主PLC柜中再做一个“引风机启动”按钮测点作为DO输出?

菜鸟,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既然是现场的控制,就应该有 就地/远程 的选择操作。

当选择远程操作时,才有必要做远程的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现场的控制,就应该有 就地/远程 的选择操作。当...

谢谢您的回答。现场设备比较简单,没有远方就地切换。启停设备的总的输出口应该都是在主PLC柜(带CPU)的,这样设计才比较合理吧?

网友B:
如果你只有1个按钮的话,就不要通信了。。。直接连过去不就好了

如果你只有2个按钮的话,也不要通信了。。。

如果你只有3个按钮的话,还是不要通信了。。。

如果你有8个开关或按钮的话。。。依然还是劝你不要通信了。。。

什么情况下有必要为单纯的几个按钮做通信呢?

A、骚包的时候。

B、这个项目会做出几亿个同样的产品,同时还要考虑扩展AI的时候,可以考虑通信,比如游戏手柄。。。

C、超过8个开关量IO,最好是16个以上开关量的情况下,做个通信会比较划得来。

不过话说回来了,真要有那么多开关量的话,你弄个HMI不是更省心而且更骚包?

网友C:
异地操作是可以的,同地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D:
按钮--手段操作,然后进一个DI。当然可以去掉按钮的,按钮多多的,就弄个触摸屏或者工控机组态软件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