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线圈绕组烧毁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普通三相电机带抱闸(三相绕组 380V) 2.2kw 4极 1430rmp/min 额定电流6A

原装抱闸因故烧毁 两项绕组

因没有备件更换 随重绕了损坏电磁线圈

更换后 使用不久(少于50次)再次烧毁两项绕组(是否与上次烧毁的绕组相同不得而知 维修前后未作标记)

再次维修 不敢贸然上机

遂有此问 请大家帮忙看看 是啥原因?

 原装绕组线阻 22欧

维修后绕组线阻 32 欧

网友A:
维修后的电阻更大,运行电流更低,按理说更不容易烧啊。是不是没有及时脱开呢?

网友B:
2.2kw 4极 1430rmp/min 额定电流6A

这样小的电机应该是星形接法吧,额定电流没有6A吧

网友C:
重绕后线阻怎么差那么多?

网友D:
1.“原装绕组线阻 22欧,维修后绕组线阻 32 欧”,楼主是怎样测出的,要用单桥测量才准确。

2.“更换后 使用不久(少于50次)再次烧毁两项绕组”,感觉存在绕组相间短路现象。应检查绕组引线套管是否有似短路非短路现象,是否绕组绝缘老化或受潮,电机是否过热或电源电压是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kw 4极 1430rmp/min 额定电流6A...

正常负载 运行 5.6A 左右 变频器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原装绕组线阻 22欧,维修后绕组线阻 32 欧”...

绕组用 万用表 测量 ,就是漆包线绕管 ,万用表无法准确测量吗 ?

如果有相间短路断路器是会跳闸的

第一次维修后 应该不存在 短路 老化 受潮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后的电阻更大,运行电流更低,按理说更不容易烧啊。是...

电磁线圈的每次通电时间有限制吗 ?

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 像这种 线圈不能长时间通电?

像这种纯感性负载 可以直接用 欧姆定律 计算其额定电流吗

如此算来 有将近12A的电流 ,漆包线 线径 0.31 mm 如何承受的了???

再加上 线圈外围包胶 基本无法散热 看来烧毁是注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绕后线阻怎么差那么多?

维修的说 他们只算匝数 不管线阻。。。

楼主:
上个图       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