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24cn 中如何判定调用的子程序执行结束

楼主(2013-06-14):
在plc编程中,主程序要分别调用 三个子程序,目的,  轨道小车在    A位置时调用A子程序,A子程序结束后启动小车向B位置 ,到达B位置后调用B子程序,B子程序结束后启动小车向C位置移动,到达C位置后调用C程序,C子程序结束后小车返回A位置在执行A子程序如此循环!求高手解决子程序结束的标志,就是如何判定子程序已经执行完成了,完成了的标志怎么去调用小车!

这是我调用的,这样运行不起来    本人菜鸟,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首先,不知道LZ说的子程序结束后,调用下一子程序,这里说的结束是指子程序循环结束,还是有什么条件后,结束当前的子程序,执行下一子程序。

如果是前者,那么加入子程序结束指令,返回主程序,再由主程序来决定调用另外一个子程序。

如果是后者,就比较简单了,在子程序中加入 一个OUT变量,来调用下一个子程序即可

再说一点,如果是第二种,不必这么麻烦,直接用步进做不是更好!

楼主:
谢谢领域解答! 子程序时有条件结束的,就是最后一个行    Q点输出后结束子程序,步进我不懂!你说在子程序中加OUT 是如何加的啊!加完后就像你发的网络1中的那样了吗?子程序右下角带Done

网友B:
  子程序时有条件结束的,就是最后一个行    Q点输出后结束子程序

这样你的 Q 点输出后再返回主程序运行启动工作位子程序呀,其实你这个直接在主程序里就能搞定也一样的

网友C:
首先子程序调用是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只要调用条件成立)。

你说的:“A位置时调用A子程序,A子程序结束后启动小车向B位置 ”我理解成调用子程序时随时判断子程序结束标志,如果判断子程序结束,马上断掉子程序调用,在主程序中 “启动小车向B位置”。

其他逻辑同样处理。

网友D:
顺序控制嘛,仔细想想,其实很简单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程序时有条件结束的,就是最后一个行    Q点输...

 我是想用子程序结束标志位,来启动小车运行的,不知道子程序里的位,可以拿到主程序里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子程序调用是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只要调用条件成立)...

 你的理解是对的,移走小车,子程序断开!到达下一位置,执行下一个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序控制嘛,仔细想想,其实很简单的,加油。。。

 恩!努力学习中!!!感谢各位高手的支持与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PLC中·····

 谢谢顶贴!!!

楼主:
谁能指点下,如何建立一楼网络一里介绍的子程序啊!就是子程序右下角带Done的!

网友F:
进入子程序上面有临时变量的选项,里面有输入输出填好,再在主程序里调用就有了!!!!

首先子程序调用是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只要调用条件成立)。

你说的:“A位置时调用A子程序,A子程序结束后启动小车向B位置 ”我理解成调用子程序时随时判断子程序结束标志,如果判断子程序结束,马上断掉子程序调用,在主程序中 “启动小车向B位置”。

其他逻辑同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入子程序上面有临时变量的选项,里面有输入输出填好,再...

你的理解非常正确!能否帮我编写调用的主程序

网友G(2013-08-04):
无需要用输出参数啊。

第一个子程序完成了之后置位一个标志。用这个标志驱动后面的事情就可以啦。

这个问题简化到最简单可以是一个灯亮着,按一个键,这个灯灭了跟着亮下一个灯。

先做好这个简单的实验然后心里有数了再做大的。

网友H(2014-01-06):
引用 网友C:
首先子程序调用是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只要调用条件成立)...

网友I(2018-08-14):
程序的标记按逻辑的描述到达A位置就可以标记了,具体内容主要不是看程序,而是要看整体工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