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6480运动控制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14):
 刚开始学雷赛的运动控制器,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用的是SMC-6480 + WEINVIEW TK6070iH 组合,用的测试程序主要有之前供应商给的一个三轴的程序,另外还有用6480光盘及官网上下载的程序。具体问题如下:

一、 测试发现供应商的程序下载到HMI上后功能基本是正常的。而6480光盘里附带的“维纶触摸屏界面”下载到HMI后运行有问题,6070主界面上的按钮比如“自动加工”、“手动操作”“参数设定”等等功能都是进不去的,都要求要输入密码(试过123456不行),我有对比过两个HMI程序的数据,供应商给的程序与6480光盘附带的“雷泰SMC6480控制系统汇总”Excel表数据不一致,比如Excel表中“窗口15”“手动操作”的“当前机械坐标”一栏,X、Y、Z轴数值显示的类型代码分别是4X 437、4X 439、4X 441,而供应商的HMI程序的X、Y、Z则分别为4X 477、4X 479、4X 481,不知为何原因供应商给的程序却能正常运行?

二、能否描述一下6480使用人机界面的开发控制原理及要点,最好有一些说明之类的,这个在说明书上好像没怎么描述;

三、更改HMI程序后,6480上是否需要修改什么配置文件之类的?如果要,那要怎么修改?

四、6480是不是有什么版本之分?G代码版和Basic版?如果有,要怎么修改?

网友A:
请致电雷赛运动控制器技术服务电话:0755-26408432          0755-26409314   咨询!

网友B(2015-06-19):
6480有G代码版和Basic版之分,主要是通过升级固件版本来转换,用的编程软件也有区别的,另外威纶触摸屏和运动控制器是用modbus协议通信的,这个在说明书里有说,自己看看就会了

网友C(2015-10-14):
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5-11-14):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解决了...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咱们探讨一下

网友E(2025-08-13):
能分享下雷赛SMC6480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