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门子HMI中可以用一个按钮当启动和停止键吗

楼主(2013-06-14):
我的PLC电路是最简单的起保停电路。正常情况下M0.0是启动按钮,M0.1是停止按钮,Q0.0是输出。
现在我想HMI上只有一个按钮,刚开始显示的是启动,按下这个按钮后电机启动,然后同样的按钮上面的字变为停止字样,点击同样的按钮后电机停止。
自己想了好久没想出这么做,因为对于同样的按钮,第一下我是对M0.0操作,第二下我是对M0.1操作,如此反复。但是在按钮的事件中却不能体现出两下之间不同的时间。

同时我也不想改变PLC的程序。

有人建议我用按钮来实现,可是按钮是有自保持功能的(就是我打到1档的话它就永远输出1,可是对于一个最普通的起保停电路,我不需要一直为1)

想了好久不知道这个功能怎么实现,求指导。

网友A:
其实可以这样做:

先说下,一个按钮同时做停止和启动的方法:

在画面中放置两个按钮

分别设置两个按钮按下和释放时的事件:

然后,最重要的一步咯,设置可见性,注意两个按钮设置刚好相反哦:

最后,把两个按钮叠加在一起,整个HMI的组态就完成了!

网友B:
楼主你好!按照这个方法你把M1.0做到触摸屏里面就可以一个按钮同时控制启动+停止了!!!

同时要结合你的启保停电路一起。。。

网友A:
当然PLC的程序可不是那样写的哦,也要写成单按钮启停的。

以西门子为例:

网友C:
一楼的方法不错哈,不过上视觉差别而已,哈哈

网友D:
当然可以,你设置按钮属性为自锁形式就行。

网友E:
西门子HMI中可以用一个按钮当启动和停止键

 其实你可直接将 按键设置为 按下是 SET 1,再次按下时 RESET,就 OK

网友B:
楼上领域兄弟的方法也可以。。。。。。。。。。。。。。

我一时间只想到了用计数器。。。。。。。。。。。。

网友F:
一楼的方法以前做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方法不错哈,不过上视觉差别而已,哈哈

哦,这样的话程序就要改写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HMI中可以用一个按钮当启动和停止键  其实你可...

但是这样的话,程序就要修改了,就不是我给出的那种起保停电路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按照这个方法你把M1.0做到触摸屏里面就可以...

看着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按照这个方法你把M1.0做到触摸屏里面就可以...

不过你前面增加的那一个程序段其实也没有用到自保持,也就是说M0.1是一直接通的,不是瞬动的

网友G:
汗。。。会做按钮,怎么就不会做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汗。。。会做按钮,怎么就不会做开关呢?

因为开关不是瞬动的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没看到M1.0中间多了一条竖线吗?那条竖线的意思就是边沿触发=瞬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汗。。。会做按钮,怎么就...

 带复位的旋转开关呢

网友I(2017-03-04):
不知道西门子怎么实现你说的功能,三菱是交替输出就行了,按一下置位,再按一下复位。

网友J(2018-04-08):
用SR做个乒乓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