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继电器的接点?

楼主(2013-06-14):
   对继电器的接点,一般应检查以下几项:

(1)继电器桥形接点或柱形接点的动接点应在靜接点镀面的1/3处开始接触,接触后,应能够在其上滑行1/3距离。

(2)如果靜接点接有软硬两个接触片,则静接点应先接通软片,在软片上滑行1-1.5毫米后再接通硬片,接点滑行距离应符合上面第(1)项规定。

(3)对于点接触的接点,接触后的行程应为1-1.5毫米。

(4)当继电器承受最大动作力矩时,接点应动作可靠;当承受最小动作力矩时,接点应接触良好。

(5)动接点与靜接点之间的距离,直接动作于跳闸回路的,应大于4毫米,间接作用于跳闸回路的,应小于2毫米。

(6)接点表面应光滑,不应有氧化膜和其他杂物。

(7)继电器受外界影响而震动时,其靜接点不应有松动或抖动现象。

网友A:
这个似乎不大好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