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开关机步骤 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3-06-14):
UPS开关机步骤 你知道多少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多少呢,没有用过的说,只知道原来早期电脑用的 小的 UPS 直接按开关关闭的

网友B:
详情不知,期待答案地出现。

网友B:
一般都是自动切换的。

网友B:
似乎先给控制器回路供电,等运行稳定后在给主电源;关机是先关主电源,在关控制电源。

网友C:
先给UPS的外接电源送电,稳定后,送到负载。

网友D:
现在公布标准答案:

网友E:
小型UPS,例如家用电脑的UPS,大多数都是没有地线运行(主要是家居插座没有地线所致,现在很多的延长线插座地线就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