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运行中出现异常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3-06-14):
   在变压器的运行中,一旦发现任何不正常情况,都应设法予以消除。如果发现运行中的变压器有下列严重不正常现象之一,则应立即停运检修,并换上备用变压器:

(1)内部声响很大,极不均匀,并有爆裂声。

(2)正常负荷和正常冷却条件下,温度不正常,并不断上升。

(3)油枕或防爆管喷油。

(4)严重渗、漏油,油面下降到低于油位指示计的限度。

(5)油色变化很大,油内出现碳质。

(6)套管严重破损,并有放电现象。

(7)接点严重发热、变色。

网友A:
这七点都是很严重的故障了。很危险。

网友B:
抽芯检查是必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