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开关机步骤

楼主(2013-06-14):
 UPS开机操作步骤:            1.确认400V应急配电盘上待操作UPS的三相电源供给开关处于断开 位置.                2.确认待操作UPS上开关Q1、Q4S、Q3BP、Q5N处于断开位置。         3.确认待操作UPS电瓶开关处于断开位置。          4.确认UPS盘面指示仪表、指示灯和开关良好。          5.将400V应急配电盘上的电源开关解锁并置于闭合位置,用万用表检查三相              电压在规定范围内380V-10%到415V+15%。           6.闭合Q4S旁路开关,等待自检结束。          7.闭合Q1整流器开关,等到控制面板上“整流器”指示灯变为绿色,此时整               流/   充电器启动         8.闭合电池开关QF1,此时可通过显示屏查看电池状态。          9.确认维修旁路开关Q3BP处于断开OFF位置。闭合Q5N输出开关       10按下控制面板上的“逆变器启动”键,,绿色“静态旁路”灯熄灭,绿色“逆变器”灯在在线方式时亮,或在节能方式时闪烁。         11.检查UPS的噪音、温度、电压、电流和频率等是否正常并做记录。        12.检查UPS电瓶是否正常。          13 .通知相关人员UPS启动完毕。  关机操作步骤:  1. 填写工单和隔离票。 2. 确认另一台UPS状态正常。  3. 按下待维修的UPS的“逆变器停机”键3S,逆变器停止运行。 4. 将待维修的UPS的电瓶开关QF1置于断开位置,挂“禁止合闸”牌。 5. 将待维修的UPS的输出开关Q5N置于断开位置,挂“禁止合闸”牌,同时注意另一台UPS盘面是否有不正常现象。  6. 将待维修的UPS的旁路开关Q4S置于断开位置,挂“禁止合闸”牌。 7. 将待维修的UPS的整流器开关Q1置于断开位置。  8. 确认待维修的UPS的开关Q3BP置于断开位置,挂“禁止合闸”牌。 9.  将待维修的UPS的供电开关(应急配电盘上)置于断开位置,挂“禁止合闸”牌。  10. 通知相关人员UPS正常关停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