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视变压器运行中的负载情况?

楼主(2013-06-14):
   通常,在经常有人值班的降压变电所或配电室中,值班人员应根据控制盘上的仪表(有功表、无功表、电流表、电压表、温度计等)示值来监视变压器的运行情况,使其负载电流不超过额定值,电压不过高,温度在允许范围以内,并每小时记录仪表示值一次。如果变压器在过载下运行,除应积极采取措施(如改变运行方式或降低负荷等)外,还应加强监视,每隔半小时将过负荷大小、持续时间和异常情况记录在配电盘记事本中,并绘制昼夜负载曲线。

  在无人值班的降压变电所或配电室内,应定期检查变压器油温是否正常,因为根据油温高低可以判断变压器的负载是否正常,冷却系统有无故障。检查变压器的油温时,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种情况:

(1)上层油温或温升超过了规定值;

(2)在变压器负载不变时,油温不断上升(新投入的冷态变压器除外);

(3)在负载和冷却介质温度与上次测量时的这些数据相似的情况下,而油温却比上次测得值明显上升。

网友A:
通常都有记录表格的,直接填写就行了。

网友B:
  日常点检加专业点检,然后填写点检表,班班有数据可查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