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 S7-300 CPU315-2DP

楼主(2013-06-14):
紧急求助!!!我司一台压机PLC西门子 S7-300 CPU315-2DP,今天出现了SF常亮,BF闪烁报警。设备能正常工作指示在触摸屏上看不到动作的数值变化了,紧急求助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样吧,把dp接头重新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把dp接头重新接一下试试。

 今天拆装好几次了,也用万用表检查传输线和插头了,都很正常啊

网友B:
把通讯模块更换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样吧,把dp接头重新接一...

硬件诊断一下,看看有什么发现?另外检查bus头子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了,若有备件更换一个最好。还有一个可能模拟量模块出了问题。我碰到过一次bus报警,其实是一个AI坏了,查了有一下午,头子检查、架构都换了。通讯故障要细心仔细查的 没有捷径。祝你好运!

网友D:
通讯问题,有条件的话更换一下DP接头。DP接头不要用劣质货。

网友E:
西门子的如果不出问题就不叫西门子了

网友F:
通讯问题。是个很奇葩的。。可能是通讯DP电缆 受干扰了。。做好屏蔽。去把通讯电缆拉离那些动力电缆远一些。。再就是看是不是哪边松了。。

网友G(2013-09-11):
就是触摸屏丢失了,看看触摸屏前面DP插头上的终端电阻是否被人打到ON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