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 S7-300 CPU315-2DP

楼主(2013-06-14):
紧急求助!!!我司一台压机PLC西门子 S7-300 CPU315-2DP,今天出现了SF常亮,BF闪烁报警。设备能正常工作指示在触摸屏上看不到动作的数值变化了,紧急求助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不知道S7-300 CPU315-2DP有没有存储卡,如果有的话断电重新插拔几次试试不是很懂

网友B:
   通讯线出问题或者上程序出问题了吧。

楼主:
今天拆装DP接口好几次了,通信线也检查了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C:
  SF常亮,BF闪烁报警,外面硬件连接出错,通讯故障,建议查看 PLC 的缓冲诊断故障信息,还有就是将你的设备网络图帖出:

1,建议检查通讯线

2,建议检查 HMI 人机界面的通讯设置

3,还有就是更换 PROFIBUS 接口试试,你的HMI 人机是直接连接到PLC 吗

  如有上海或是江浙附近可提供<此处内容被屏蔽>排除故障 ! 联系电话:一三五64381657

网友D:
1、在线查看CPU诊断消息可判断故障的原因。
2.、SF灯亮可能的原因:
1)、模板与机架没有安装牢固。
2)、前连接器与模板没有安装牢固。
3)、电源未正确接入或者松动。
4)、STEP7中的硬件组态设置不正确。
5)、远程站地址与实际不符。
6)、程序中设置定时或者超出实际范围等错误。
3、具体情况还得看CPU诊断消息后才能进一步判断。

网友B:
SF常亮,BF闪烁报警--这个是PROFIBUS-DP 接口故障;所以需要检查通讯接口、通讯线及其触摸屏的通讯接口,当然也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E(2013-07-14):
楼主所谓的触摸屏数据没有变化--------是维持原来的数值?还是全部变成######?

估计前者是程序问题,后者是通讯方面的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有需要请联系我:15000417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