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除绕线式电动机的起动电阻后,其转速降低怎么办?

楼主(2013-06-14):
切除绕线式电动机的起动电阻后,其转速降低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查明后可针对具体情况予以处理:

(1)电刷压力不足或集电环接触面不光滑,导致电刷与集电环接触不紧密而产生火花,结果造成电动机的转速降低。此时应调整电刷压力,并修磨电刷和集电环接触面,改善接触条件。

(2)电动机某相的转子绕组与集电环连接处的紧固螺栓松动或脱落,造成绕组与集电环的连接线断开,导致电动机的转速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应拆开电动机进行检修,紧固松动的螺栓。

(3)举刷手柄未拨到预定位置,造成集电环短路装置的触头接触不良,或者转子电路一相断路,此时应将举刷手柄操作到位,并定期检查集电环短路装置的触头。

(4)所传动的机械运动不平衡或轻微卡住,造成电动机的运转卡滞,转速降低。遇到这种情况,应通知机械维修人员检修传动的机械。

网友A:
  选择有种东西叫做无刷启动,所以不需要单独切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