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求助。。。。

楼主(2013-06-14):
No User has been defined for this project. At least one user must be defined不懂什么意思请教高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将详细点儿

网友B:
楼主这是哪里的提示,没有背景的翻译一般不通。

楼主:
就是定义好集群之后,不是需要编译一下吗?在编译的时候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最近做课程设计用到了这款软件,(课程设计很水,根本没学到什么,在自己研究中。。。)学校的是7.0的,自己电脑上装的是7.2的。。。

网友C:
有道告诉我是这样的---没有用户为该项目定义。至少一个用户必须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告诉我是这样的---没有用户为该项目定义。至少一个...

怎么解决啊,从7.0升级之后好像出现了什么用户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详细点儿

楼主:
没人了吗。。。。。。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中的报警 呀 ?

  字面意思问的度娘:可能是你的软件项目中没有定义用户,为该项目定义使用。至少一个用户必须定义

楼主:
citect7.2这个我知道,关键是在哪里,和怎么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中的报警 呀 ?   字面意思问的...

citect7.2这个我知道,关键是在哪里,和怎么建立

网友E(2014-12-03):
不错 支持下 感谢分享 共同进步

网友F:
1.工程编辑器/系统/角色,创建一个角色。

2.工程编辑器/系统/用户,创建一个用户。

3.编译OK。

网友G:
新创建一个项目(project),再创建一个用户(user)。然后打开这个用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