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3-06-15):
用JYB714液位继电器做了个自动抽水装置,用的是德力西的牌子,工作半年一直正常,最近因为进了新的正泰的液位继电器,就把原来的继电器换掉了,可是工作就不正常了,一上电就抽水不停,把原来的德力西的换回去,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两种液位继电器都是JYB714,插件式的,可以直接插在原来的底座上,所以不存在接线问题。

网友A:
看看触点呢,常闭型还是常开型,就是供水型还是抽水型,这个有点小区别,

网友B:
底座是一样的不能说继电器就是一样的,继电器的触点接线可能与原来的刚好相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触点呢,常闭型还是常开型,就是供水型还是抽水型,这...

网友D:
     底座是一样的不能说继电器就是一样的,检查其液位继电器的触点接线可能与原来的刚好相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底座是一样的不能说继电器就是一样的,继电器的触点接线可...

外形一样就认为一样,楼主太主观了

楼主:
问题刚刚已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内部构成不一样。德力西用数字集成电路构成主要电路,输入端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且增益合适。正泰用分立三极管做输入,而且是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市电感应导致三极管导通误动作。改进方式很简单,在输入端并接一电容电阻后,现在已经正常使用!。另回复楼上各位,型号规格一致,说明是一样的产品,包括脚位,不然要型号规格干嘛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刚刚已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内部构成不一样。德力...

 你好,我是修修家电的,刚在厂做电工一年,想请问一下;你的水位是用行程开关或磁控干簧管,还是导线直接放水中检测?我自己用无线电零件做了水位控制,在水里检测水位的露铜部分过段时间要刮亮,否则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G:
是不是参数不对应,需要设置么?

要么就是真的存在接线问题;

网友H:
应该是接线问题,按照新继电器的线路图重新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问题刚刚已解决,根本原因在...

很高兴认识你,我以前也是维修无线电的,也在水电厂干了好几年,来化工厂才三年。

探测针是4平方铜线剥皮3厘米,直接放水里来测量的,半年来,铜线头有点发黑,但是使用效果还好,常规是需要不锈钢探针的。当然了,铜线时间长了是需要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