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OGIX5000识别不了通讯模块

楼主(2013-06-15):
使用ibaPDA client分析系统数据时 RSlogix5000软件无法连接到此通讯模块 通讯模块下一直是一个黄色叹号,(此模块通常是隐藏的在使用的时候才恢复,恢复之后就显示一个叹号识别不了)关闭XP系统所有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也无法连接,此模块的IP地址为192.168.10.202,RSlogix5000识别不了此模块导致我的ibaPDA也连接不上无法分析数据,是我的电脑系统配置有问题吗?如何才能让LOGIX识别此模块和让ibaPDA client与此模块通讯上?

网友A:
你ping一下地址看看有没有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ing一下地址看看有没有数据传输。

ping完了没有数据传输,现象就和没有连接上一样,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老外和我的配置一样,为什么人家插上网线设置一下防火墙就可以连接上、、、我的就不可以实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