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通电,没启动为什么会有低频震动现象?

楼主(2013-06-15):
本人现在在做一个工程,用的是台达AB系列伺服,电机是3.5KW,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我的驱动器和电机通上电,那个电机的轴上面会发出声响,用手握住,声响变大,会感觉在转(其实没转)这是什么问题,网上说这叫低频震动,我也不清楚,有大神知道的话,可以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伺服ON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ON了。。。。。。。。。。。。。。。

啥子意思,领导

网友C:
工作了吧,或者说最低频率设定问题?

网友D:
设置的过于刚性就这样,

网友E:
有没有接负载?这个现象一般就是增益参数过强,调整一下增益相关的参数。

网友F:
5L 6L 正解

网友G(2013-08-19):
这个问题的讨论范围就大了。如果是新手,建议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2013-09-24):
带抱闸么,抱闸松了没

网友H(2013-11-18):
同意5楼观点设置一下刚性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