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压力的反馈

楼主(2013-06-15):
机构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夹持两个工件,要实现以下动作:

上部由电机驱动向下运动,当两个工件接触并产生压力时,电机得到反馈信号,停止。

由于上、下工件的尺寸存在差异,所以没法通过距离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两者的对接。

请教一下各位,以上过程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用压力传感器吗?如果用压力传感器的话,具体怎

么使用?小弟以前没接触过类似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

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压力小的话可以通过控制气缸从而控制压力传感器(4-20mA)反馈给变频器!

网友B:
用过力矩控制,在电动阀门上有过力矩控制,台达变频器VFD-M上也有过 转矩控制P60。

网友C:
直接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伺服电机采用力矩模式),无需转矩传感器即可

网友D:
   用一个力传感器测量反馈模拟量信号给 PLC ,然后 PLC 通过计算输出控制部件运动

网友E:
如果是变频器好办!工件接触后电机继续旋转压力增大电流肯定增大!用电流检测或过载预报驱动报警继电器停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