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通讯状态为3

楼主(2013-06-15):
我用的是触摸屏和下位机通过485通信,下位机485的正负直接接DB9的7、8,下面是父设备的设置:

下位机用的是CRC校验,如果我改变校验方式为奇或偶,通讯状态就会变为2

然后我的子设备是莫迪康modbusRTU,设置如下:

楼主:
求大神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只能帮你将帮助文件找出来,详细的有待分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你将帮助文件找出来,详细的有待分析呀

你这是什么东东啊,应该看下面这个吧

帮助文档里说通讯状态3表示采集数据校验错误,我看了一下两个地方

#1,父设备中的校验方式,因为我的是无校验,根据modbus协议,这个地方停止位应该是2

(PS:我说的CRC校验试帧校验,然后这个地方是字节校验),这一点现在比较确定了

#2,再就是子设备中的解码顺序,现在还没搞清楚,期待明白人!!!

网友B:
应该是没通讯上吧,,波特率是否一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通讯上吧,,波特率是否一致啊?

都是4800,如果波特率不一致的话,那也应该报2啊

楼主:
子设备的解码顺序我按照帮助文档里如下设置:

不论停止位为1还是2,现在通讯状态依然是3,莫非我要如下所说,练习厂家了?

网友C(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D:
通讯是最常见的问题,多试试就行了。

网友E(2018-07-14):
同样的问题。试了各种设置就是通讯不上。差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