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口转485或者232

楼主(2013-06-15):
各位大神,有没有试过用触膜屏的USB端口转485通信的。我现在有一个GP4501的屏,因为COM不足,需要加一个485的。但是原装的转换器,货期太长了。是找其他的转换器来替换。有没有朋友试过这样的案子。

网友A:
 屏上的 USB 转 485 接口 ?? 这个没有试过

只有将电脑的USB 接口用转换器转成 485 与 屏或是PLC 通讯倒是玩过

网友B:
U口转485的东西很多啊,网上一搜就一大堆啊

网友C:
触摸屏  ??什么系统啊?驱动怎么办呢?

网友D:
首先USB转成通用的485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市场上也应该有现成的东西。

然后把通用的485,转成你的PLC所规定的线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USB转成通用的485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市场上也应...

 我是GP4501TADW的屏的。如果用原装普洛菲斯的转换器,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货期长。想找其他来代换这个转换器

网友E:
这个数据转换接头市场上替代品蛮多的。

网友F: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实际使用过;一般都是自带的通信口,可以满足使用的;

网友G: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o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

网友H:
够呛,除非你买到的USB 转485使用了和原装转换器相同的芯片,否则,难以成功。

主要是有驱动程序的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