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两台变频器实现两台电机的差速控制

楼主(2013-06-15):
         如何用两台变频器实现两台电机的差速控制,要保证两台电机间的速度差且该差值可调,要求电机的速度精度控制在5转以内,应选用何种变频器、电机是3KW的,是否选用变频器的主从控制?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两台电机的差速控制,意思是不是说AB电机的转速存在一个固定的逻辑关系?

比如说,A电机1000转的时候,B电机800转。A电机800转,B电机600转。。。。或者AB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比例系数。

这个通过PLC应该很容易实现的。但精确控制可能是有些问题,可以考虑一下在变频器那里做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电机的差速控制,意思是不是说AB电机的转速存在一个...

A电机和B电机之间的速度差可以根据要求来调整,但是要保证AB之间的实际差速的精度,误差越小越好,最好在5转以内。关键是这个电机的实际差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