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写这样的程序

楼主(2013-06-15):
我有六十个电磁阀每个电磁阀动作0.1秒,每隔45秒动下一个,这样循环,不要用步进图写,用什么指令写好呢?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

网友A:
楼主你试试用移位指令可以搞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试试用移位指令可以搞出来吗?????????????

 我用的是永宏的PLC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试试用...

 我该怎么写啊!急。。。。。。。。。。。

网友B:
不要用步进图写!

  那就用梯形图一个一个的写呀

网友C:
用移位指令肯定可以,一楼已经有提示,楼主应该先自行查找三菱移位指令相关用法和例子,实在不明白再问,而不要坐等他人直接给你程序。

网友D:
汗。。。不会用永红,用西门庆简单写了个程序,没用移位,用乘法+指针做出来的,懒得验证了,各位大侠多多批评指正一下,这个思路应该是可行的。。。因为考虑到PLC的Q区输出点不一定是8的整数倍,所以在M区倒腾了一下,实际使用的时候,把M区的位逐一指向Q区就行了,这里就不多占地方了。楼主可以参照这个思路往永红上套一下。。。

楼主不会是深航滴马甲吧。。。个死鬼快还我MP!!

网友E:
楼主:我用S7-200编程,用8个字节依次左移一位的的办法编写如下程序,供参考:

      在MB0~MB7这8个字节60位左移中只有一位=1,其它皆为0。启动后是:第一个电磁阀Q0.0=1保持0.1秒后,Q0.0=0,,延时45秒第二个电磁阀Q0.1=1,Q0.1=1保持0.1秒后,Q0.,1=0,,延时45秒第三个电磁阀Q0.2=1。。。。当第60个电磁阀Q7.3=1 保持0.1秒后Q7.3=0,延时45秒后第一个电磁阀Q0.0=1,即开始第二次循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用S7-200编程,用8个字节依次左移一位的的...

网友G:
    T0

----|/|---------------------------------(T0 K450)

     T0

----|^|--------------------------------[INC D0]

----[= D0 K0]----------------------(Y0)

----[= D0 K1]----------------------(Y1)

----[= D0 K2]----------------------(Y2)

        ...

        ...

----[= D0 K59]---------------------(Y73)

----[= D0 K60]---------------------[MOV K0 D0]

网友H:
用移位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T0----|/|--------------...

 简单明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T0----|/|--------------...

 那你那个动0.1秒的节拍呢

网友J(2015-06-16):
计数器加定时器,应该能实现。

网友J:
还是移位代码少一些。

网友K(2022-07-30):
用比较指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