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气符号???

楼主(2013-06-15):
一个直流电机的调速器上调速端子上有一个圆,圆中有个点,同时圆中引出三根引线,请问这是符号???

请问图中的SPEED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看图,那应该上个园插头,一个正一个负一根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那应该上个园插头,一个正一个负一根地线。

 开始我还以为是电动机呢

网友C:
应当是一个编码器,速度反馈的吧,两支电源线一支脉冲线(信号)

网友D:
难道不是接旋转电位器用来调速的吗?????

网友E:
选择可变电阻,调速用的

网友F:
CW/CCW 正/反转   speed编码器速度反馈  MOTER测速电机速度反馈

网友G:
可调电位器-调节速度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调电位器-调节速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可变电阻,调速用的

是不是在这三个端子上接一个可变电阻器就可以进行直流电机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调电位器-调节速度用的

是不是在这三个端子上接一个可变电阻器就可以进行直流电机调速了???

网友I:
  是不是编码器,或是速度反馈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