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设备什么原因报警

楼主(2013-06-15):
紧急事件,运行中突然这样啦!

楼主:
手册怎么也找不到啦!(ABB小气,就给一本)。

网友A:
 这是 ABB 的机械人软件吗 、。????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是什么设备啊,照片看不出来,就是一个牌子。

网友C:
请检查下你是不是有急停或者暂停没有打开

网友D:
看这提示是不是有连接端子松脱了?

网友E:
看起来好像是程序出了问题啊,是不是有地址重复或者定义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