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M系列变频器过压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有台电机用M系列 3.7KW 380V 变频控制做多段数,可是只要一减速就报(OU过压),我的减速时间是0.5S不管怎么试只要减速低于1.4S就会报警!

不知是不是电机的问题!电机控制是皮带控制减速机在带动链条的!

就差加制动电阻了,可是制动电阻在低于1.4S就报警的情况下有用吗!一般减速都是低于多少S才采用呢!

我的减速时间必须在0.5S以下才能达到精确度!

把变频拆下来放另一台机上又不会报警,难道是总进线断路器的问题?应该不会吧!电源电压都是385V左右啊!

求帮助啊!!!!!!!!

网友A:
可以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B:
你加个制动电阻试试吗。

网友C:
负载惯量太大了,最好是调机械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个制动电阻试试吗。

OK了!

谢谢!

不过我们正常都是在减速时间0.5S以下才考虑加制动电阻的!可能是因为这机台年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