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通讯口增加)

楼主(2013-06-15):
有1台现场设备,只有1个MODBUS通讯口,目前有2套PLC系统需要通过MODBUS接口读取数据,有没有1个MODBUS通讯口转接为2个MODBUS通讯口的设备?(2套PLC分属不同网络)

网友A:
是不是这种产品:modbus隔离中继hub,他可以把一个modbus口增多到3个,改变网络拓扑,延长通讯距离,主要是每个modbus口都是独立隔离的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B(2014-08-23):
用 modbus 集线器解决, 突破modbus/RS485 只能有一个主机的限制
可以多个modbus 主机 连接1个或多个从机

可参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70336_1.shtml

楼主(2018-10-23):
感谢各位,正是需要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