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上的报警灯问题

楼主(2013-06-15):
一般电控柜上的报警灯是什么样的电源供电?AC220V能作为报警灯的电源么?

网友A:
一般都是220V供电的,当然也可以选其他电压等级的。

网友B:
看你设备的技术参数了,什么样的电压就接多少电压的;

网友C(2026-03-07):
报警灯都用啥品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