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s120 全闭环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3-06-15):
首次接触伺服电机,S7-300是否通过DP总线控制伺服驱动器S120? PLC控制端不需要定位模块FM353等?机械传动后走的实际位置通过光栅尺检测,精度要求0.03.  只要求位置控制?高手指点哈,能实现不?需要编写运动控制程序?怎样写?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这边问题解决没有,我QQ442009651,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B:
不需要定位模块,S120基本定位功能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搜一下 教程很多

网友B:
S7-300通过DP总线链接S120控制但愿 CU320,

 程序上很简单,告诉电机以什么速度走到什么位置就OK了

网友C(2013-08-21):
简单的要死,他们应该有标准的功能块。即使没有,你也可以自己按照说明书自己做的。

网友D(2023-12-11):
简单的要死,他们应该有标准的功能块。即使没有,你也可以自己按照说明书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