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地电阻的行标和国标

楼主(2013-06-15):
如题,求接地电阻的行标和国标

网友A:
应该是不大于4欧,呵呵

网友B:
标准根据情况有不同,如

1、石油化工有专门的--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SH3097-2000

2、《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J65-83)
http://wenku.baidu.com/view/08921de90975f46527d3e108.html

网友C:
100KVA以内的变压器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100KVA以上的变压器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KVA以内的变压器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100K...

 也就是说容量越大的变压器,其接地电阻就要求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