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齿轮比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15):
三菱MR-E-20A-KH003   伺服  速比1:32 然后带蜗轮蜗杆 减速机转40圈 丝杠上升3MM  螺距3MM  脉冲当量1微米  请问电子齿轮怎么计算

网友A:
cmx/cdv=  0.001* 编码器分辨率/3*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x/cdv=  0.001* 编码器分辨率/3*32

网友B:
  网上查查好像有这些计算工式,但是我上次在自己公司 CT 变频器的电子齿轮比却用这个公式无法计算,只能慢慢调整才搞定

网友C:
电子齿轮比是伺服中经常要用到的,初学者对这个参数的设置有时会不解,先介绍两个伺服电子齿轮设置方面的2个小例子,供大家参考下。

例子1:已知伺服马达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31072 P/R,额定转速为3000r/min,上位机发送脉冲的能力为200Kpulse/s,要想达到额定转速,那么电子齿轮比至少应该设为多少?

计算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中的算法,可以算出电子齿轮比CMX/CDV的值

例子2:已知伺服马达的分辨率是131072 P/R,滚珠丝杠的进给量为 Pb =8mm。

(1)  计算反馈脉冲的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Lo=

(2)  要求指令脉冲当量为0.1um/p ,电子齿轮比应为多少?

   电子齿轮比=

(3)  电机的额定速度为3000rpm,脉冲频率应为多少?

   Fc=

解答:

 (1)  计算反馈脉冲的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Lo= 8mm/131072

 (2)  要求指令脉冲当量为0.1um/p ,电子齿轮比应为多少?

     △Lo×电子齿轮比×1000=0.1

 (3)  电机的额定速度为3000rpm,脉冲频率应为多少?

     Fc×电子齿轮比=3000/60×131072

网友D:
速比1:32  螺距3MM  脉冲当量1微米

依据此计算电子齿轮比如下:

131072:32*3*1000 =   512:37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速比1:32  螺距3MM  脉冲当量1微米依据此计算...

网友F:
很好啊,就是,那个电机达到额定转速那个没有计算到底,不是很好啊。这里与PLC的脉冲频率有关系,要根据那个最高值去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比1:32  螺距3MM  脉冲当量1微米依据此计算...

 按照熊哥说的  设置完毕之后电机走不到2秒钟就停了

网友G:
进入子程序上面有临时变量的选项,里面有输入输出填好,再在主程序里调用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