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命令共享

楼主(2013-06-15):
自动关机命令 共享

电脑每天都要进行开机关机操作,那么当没有办法自己手动关机时,自动关机命令就会显得很实用了。常见的有windows的自动关机命令,还有嵌入式系统手机系统的自动关机命令。

关机命令

    电脑每天都要进行开机关机操作,那么当没有办法自己手动关机时,自动关机命令就会显得很实用了。常见的有windows的自动关机命令,还有嵌入式系统手机系统的自动关机命令。
无需下载的控制关机

  无需任何的软硬件也能实现电脑自动远程关机,使用Windows自带的Shutdown.exe程序自动关机设置,输入系统自动的命令方式。选择“开始→运行”,输入“at 00:00 Shutdown -s”(时间自己定)这样,到了时间电脑就会出现“系统关机”对话框,默认有30秒钟的倒计时并提示你保存工作。如果你想以倒计时的方式关机,可以输入“Shutdown.exe -s -t 3600”,这里3600表示60分钟后自动关机。相比远程关机这一方法比较麻烦。
或者可以在系统中设置个自动关机的命令~
  shutdown.exe -a 取消关机
  shutdown.exe -s 关机
  shutdown.exe -f 强行关闭应用程序。
  shutdown.exe -m \\计算机名 控制远程计算机。
  shutdown.exe -i 显示图形用户界面,但必须是Shutdown的第一个参数。
  shutdown.exe -l 注销当前用户。
  shutdown -r 关机并重启。
  shutdown.exe -t时间 设置关机倒计时。 设置关闭前的超时为 xxx 秒。对于windows 2003 系统,有效范围是 0-600,默认为 30

非正常自动关机

  病毒问题

  有黑客通过系统漏洞对你的电脑进行入侵,然后就可以远程控制你的电脑所有行为,包括电脑关机,可以使用杀毒软件对电脑杀毒和打系统补丁。

  系统文件被破坏

  如果操作系统重要的运行文件丢失或者损坏,电脑自启动时候会因此无法完成初始化导致自动关机。

  定时软件和计划任务

  有些带有任务的软件会有自动关机的选项,可能用户不小心给设置了。 这些软件比较常见,比如迅雷、快车、杀毒软件、BT下载、视频播放等等。在软件设置中均有完成某任务之后自动关机的动作。但一般默认设置是关闭的。其目的是运行较耗时的操作时,自动在完成任务后关闭电脑。

  硬件问题引起的

  例如电源电压不稳定,插排或者电源插头接触不良,散热不良,cpu,内存,光驱损坏。

其他原因

1.散热不良

  CPU散热不良,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CPU的散热器固定卡子脱落,CPU散热器与CPU接触之间有异物,CPU风扇长时间使用后散热器积尘太多,这些情况都会导致CPU散热不良,积聚温度过高而自动重启。 还有就是CPU下面的测温探头损坏或P4 CPU内部的测温电路损坏,主板上的BIOS有BUG在某一特殊条件下测温不准,这些都会引起主机在工作过程中自动保护性重启。 最后就是我们在CMOS中设置的CPU保护温度过低也会引起主机自动重启。

2.风扇测速失灵

  当CPU风扇的测速电路损坏或测速线间歇性断路时,因为主板检测不到风扇的转速就会误以为风扇停转而自动关机或重启,但我们检查时可能看到CPU风扇转动正常,并且测速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