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电气控制原理图线号排序方法

楼主(2013-06-15):
图解电气控制原理图线号排序方法

  从原理图上(上图)可以看出该点动控制线路用二个元件KM和SB,将这二个元件进行编号。如左接线图所示即第一个大圆圈内将KM编为1,而将第二个大圆圈内,则将SB编为2,而接触器上的小圆圈中的小编号,在20A接触器上有的就有这些小编号(只不过平常没注意到),而SB上则没有编号是自己加上的,其关健是看常开还是常闭。如小圈编号为A1的上方有2-2(制造厂的则为2:2),其意思为去第二个元件中的第二个接点(即第二元件为SB,而SB元件上有4个小圆圈上有1、2、3、4中的第2点。)如图中连线的去向。而连线的另一头则标着1-A1,同样它的意思是指去第一个元件中的A1接点。余类推。这样的编号法叫:呼叫法。采用的是点对点。除了图画错了一般情况是不会接错,也不会接漏接。而采用1、2、3、4、5、6----方法编的接线图易接漏。好的电工可将原理图变着为接线图,也可将接线图变为原理图。

电气控制原理图线号排序方法

(1)主回路线号的编写。三相电源自上而下编号为L1、L2、和L3,经电源开关后出线上依次编号为U1、V1和W1,每经过一个电器元件的接线桩编号要递增,如U1、V1和W1递增后为U2、V2和W2……。如果是多台电动机的编号,为了不引起混淆,可在字母的前面冠以数字来区分,如1U、1V和1W;2U、2V和2W,1L1、1L2、和1L3.(2)控制回路线号的编写。通常是从上至下、由左至右依次进行编写。每一个电气接点有一个唯一的接线编号,编号可依次递增。如编号的起始数字,控制回路从阿拉伯数字“1”开始,其他辅助电路可依次递增为101、201……作起始数字,如照明电路编号从101开始;信号电路从201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