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伺服控制器报警09

楼主(2013-06-15):
请教大虾 今遇一难题

公司数台设备采用台达ASDA3KW伺服驱动

现其中一台偶有报警09  位置控制误差过大   解决方法  需DI  ARST清除

DI ARST是什么意思???

查看参数2-35为30000  已达最大值

2-63为0  可不可以调整2-63为01  来避免再次报警?

网友A:
这个意思是要输入清除命令,清除故障! 将伺服某输入设为102,导通该输入端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