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电器及导线选用

楼主(2013-06-15):
电动机保护电器及导线选用

作为电气设备维护检修的电工人员,能够达到熟练地掌握电动机控制保护电器及导线正确合理的选用方法,对于防止电动机的故障损坏,缩短维修时间,降低维修费用,提高设备运转率,为企业争创低耗高效益具有切实可观的重要意义。为了便于电工人员在企业技术改造和日常维修工作中,简明快捷的对电动机控制保护电器及导线正确合理的选用,编者根据自己从事电气技术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参考了有关资料,并结合现场应用的特点、环境条件,选编了“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熔断器及导线选用速查表”。现将此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介绍如下,
    一、 电动机额定电流的速算速查
  (一) 电动机额定电流的对表速查电动机额定电流是选择其配用控制保护器及导线的主要依据。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电动机铭牌的损坏、丢失,大修后或缺乏实用维修电工手册等资料,不能确切知道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现在使用“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及导线选用速查表”(见表1,以后简称速查表),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容量(KW),即可查出所对应的额定电流。例如一台Y132M—4,7.5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其额定电流为15.4A。

  (二) 电动机额定电流的速算口诀及经验公式1、 速算口诀电动机额定电流(A):一个千瓦约等于两个安培。

  该口诀的意义指常用的380V、功率因数在0.8左右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将功率数加一倍”即约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1、 经验公式电动机额定电流(A)=电动机容量(KW)数×2二、 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的选择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开关或自动空气开关,一般分为塑料外壳式(又称装置式)和框架式(又称万能式)两大类。

  断路器按用途可分为保护配电线路用、保护电动机用、保护照明线路用和漏电保护用等系列产品。

  (一) 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选用原则1、 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2、 瞬时整定电流:对于保护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对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同时要取决于被保护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及起动条件。

  3、 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起动时间。按起动负载的轻重,可选用返回时间1S、3S、5S、8S、15S中的某一档。

  (二) 断路器型号规格和脱扣器额定电流的对表速查根据电动机的容量或额定电流,即可查出其配用断路器的型号规格和脱扣器额定电流。

  (三) 断路器脱扣器整定电流的速算口诀“电动机瞬动,千瓦20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楼主:
一、电动机额定电流的速算速查
1.电动机额定电流的对表速查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电动机铭牌的损坏、丢失,或缺乏实用维修电工手册等资料,不能确切知道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现在使用"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电子型电动机保护器及导线选用速查表",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容量,即可查出所对应的额定电流。例如一台Y132M-4型7.5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其额定电流为15.4A。
2.电动机额定电流的速算口诀及经验公式
(1)速算口诀:
电动机额定电流(A):"电动机功率加倍",即"一个千瓦两安培"。通常指常用的380V、功率因数在0.8左右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将千瓦效加一倍"即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经验公式:
电动机额定电流(A)=电动机容量(kW)数×2
上述的速算口诀和经验公式的使用结果都是一致的,所算出的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的实际电流数值非常接近,符合实用要求,例如一台Y132S1-2型5.5kW电动机,用速算口诀或经验公式算得其额定电流:5.5×2=11A。
二、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的选择
低压断路器一般分为塑料外壳式(又称装置式)和框架式(又称万能式)两大类。在水泥厂,380V、245kW及以下的电动机多选用塑壳断路器。断路器按用途可分为保护配电线路用、保护电动机用、保护照明线路用和漏电保护用等。 1.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选用原则
(1)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2)瞬时整定电流:对于保护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笼型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起动条件。对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及起动条件。
(3)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大干或等于电动机的起动时间。按起动负载的轻重,可选用返回时间1s、3s、5s、8s、15s中的某一档。
2.断路器规格型号的对表速查
例如一台Y160M-4型11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应配用DZ5-50型、热脱扣器额定电流为25A的断路器。
3.断路器脱扣器整定电流的速算口诀
"电动机瞬动,千瓦20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上述口诀是指控制保护一台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其电磁脱扣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可按"千瓦"数的20倍"选用。对于热脱扣器,则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一、电动机额定电流的速算速查
1.电动机额定电流的对表速查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电动机铭牌的损坏、丢失,或缺乏实用维修电工手册等资料,不能确切知道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现在使用"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电子型电动机保护器及导线选用速查表",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容量,即可查出所对应的额定电流。例如一台Y132M-4型7.5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其额定电流为15.4A。
2.电动机额定电流的速算口诀及经验公式
(1)速算口诀:
电动机额定电流(A):"电动机功率加倍",即"一个千瓦两安培"。通常指常用的380V、功率因数在0.8左右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将千瓦效加一倍"即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经验公式:
电动机额定电流(A)=电动机容量(kW)数×2
上述的速算口诀和经验公式的使用结果都是一致的,所算出的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的实际电流数值非常接近,符合实用要求,例如一台Y132S1-2型5.5kW电动机,用速算口诀或经验公式算得其额定电流:5.5×2=11A。
二、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的选择
低压断路器一般分为塑料外壳式(又称装置式)和框架式(又称万能式)两大类。在水泥厂,380V、245kW及以下的电动机多选用塑壳断路器。断路器按用途可分为保护配电线路用、保护电动机用、保护照明线路用和漏电保护用等。 1.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选用原则
(1)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2)瞬时整定电流:对于保护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笼型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起动条件。对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及起动条件。
(3)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大干或等于电动机的起动时间。按起动负载的轻重,可选用返回时间1s、3s、5s、8s、15s中的某一档。
2.断路器规格型号的对表速查
例如一台Y160M-4型11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应配用DZ5-50型、热脱扣器额定电流为25A的断路器。
3.断路器脱扣器整定电流的速算口诀
"电动机瞬动,千瓦20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上述口诀是指控制保护一台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其电磁脱扣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可按"千瓦"数的20倍"选用。对于热脱扣器,则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三、电动机配用熔断器的选择
选择熔断器类别及容量时,要根据负载的保护特性、短路电流的大小和使用场合的工作条件。
大水泥厂,除磨机、破碎机主电机为重载起动外,大多数中小型电动机采用轻载全压或减压起动,起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7倍;电源容量较大,低压配电主变压器1000~400kVA(包括并列运行容量),系统阻抗小,当发生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较大;工作场合如 窑、粉磨车间,通风条件差,出窑熟料及出磨水泥温度较高,致使工作环境温度较高。因此,选用熔断器的分断能力和熔体的额定电流,较之一般工业使用要适当加大一点。
1.熔体额定电流的对表速表
例如一台Y112M-2型4kW电动机,从速量表查得应配用RL1-60型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为25A。
2.熔体额定电流的经验公式
熔体额定电流(A)=电动机额定电流(A)x3
3.熔体额定电流的速算口诀
"熔体保护,千瓦乘6"
该速算口诀,指的是一台380V笼型电动机,轻载全压起动或减压起动,操作频率较低,适合于水泥厂90kW及以下的笼型电动机。
若实际使用的电动机起动频繁,或者起动时间长,则上述的经验公式或速算口诀所算的结果可适当加大一点,但又不宜过大。总之要达到在电动机起动时,熔体不被熔断;在发生短路故障时,熔体必须可*熔断,切断电源,达到短路保护之目的。

四、电动机配用接触器的选择
1.接触器的选用原则
(1)按使用类别选用:
中小型工厂的生产实际,90kW及以下的笼型电动机占全厂电机总数的90%以上,基本属于按AC-3使用类别选用。
(2)确定容量等级:
接触器的容量即主触头在额定电压等技术条件下,其额定电流的确定,应注意如下几点:
①工作制及工作频率的影响:
选用接触器时,应注意其控制对象是长期工作制,还是重复短时工作制。在操作频率高时,还必须考虑电弧能量的影响。在水泥厂属于长期工作制,但操作频率不高,应尽可能选用银、银合金或镶银触头的接触器,如CJ20型系列产品。
②环境条件的影响:
在水泥厂,生产流程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粉尘污染严重,通风条件差,工作场所温度较高。因此,对接触器的选择宜采取降容使用的技术措施。在水泥厂,低压多选用380V,高压多选用6000V。
2.接触器额定电流的对表速查
例如一台Y180L-4型220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应配用CF20-63型接触器。该电机额定电流42.5A,接触器额定电流63A,按一般AC-3工作类别,该接触器可控制380V电动机功率为30kW,现在控制380V、22kW电动机,属于降容使用,考虑水泥厂生产时间及环境等特点,符合选用要求。
五、电动机配用电子型电动机保护器的选择
根据电动机的容量或额定电流,即可查出其配用的电子型电机保护器的规格型号。例如一台Y180M-4型18.5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应配用DBJⅢ型9-45A的电动机保护器,电动机额定电流35.9A,在电动机保护器的电流调节范围以内,符合选用要求。

楼主:
六、电动机配用导线的选择
速查表中所列导线基于以下条件:BV型铜芯塑料线穿钢管的敷设方式;环境温度40℃;O.75~22kW电动机按轻载全压不频繁起动,30kW及以上电动机按轻载降压不频繁起动;4根导线穿钢管方式。
1.电动机配线口诀
"1.5加二,2.5加三"
"4后加四,6后加六"
"25后加五,50后递增减五"
"百二导线,配百数"
该口诀是按三相380V交流电动机容量直接选配导线的。
"1.5加二"表示1.5mm2的铜芯塑料线,能配3.5kW的及以下的电动机。由于4kW电动机接近3.5kW的选取用范围,而且该口诀又有一定的余量,所以在速查表中4kW以下的电动机所选导线皆取1.5mm2。"2.5加三"、"4后加四",表示2.5mm2及4mm2的铜芯塑料线分别能配5.5kW、8kW电动机。
"6后加六",是说从6mm2的开始,能配"加大六"kW的电动机。即6mm2的可配12kW,选相近规格即配1lkW电动机。10mm2可配16kW,选相近规格即配15kW电动机。16mm2可配22kW电动机。这中间还有18.5kW电动机,亦选16mm2的铜芯塑料线。
"25后加五",是说从25mm2开始,加数由六改为五了。即25mm2可配30kW的电动机。35mm2可配40kW,选相近规格即配37kW电动机。
"50后递增减五",是说从50mm2开始,由加大变成减少了,而且是逐级递增减五的。即50mm2可配制45kW电动机(50-5)。70mm2可配60kW(70-10),选相近规格即配备55kW电动机。95mm2可配80kW(95-15),选相近规格即配75kW电动机。
"百二导线,配百数",是说120mm2的铜芯塑料线可配1OOkW电动机,选相规格即90kW电动机。
2.电动机配用导线的对表速查
例如一台Y180L-4、22kW电动机,从速查表查得应配BV型16mm2的铜芯塑料线。
七、有关使用速查表的几项说明
1.表中所列电动机为Y系列380V/50Hz三相异步电动机,对于其它系列电动机,只要额定电压和频率相符,额定电流相接近,也可参考使用。 2.选用的BV型铜芯塑料线截面,是以水泥厂供用电距离在200m及以下,年运行时问7000~8000h,以降低线路损耗节电效益显著等条件考虑的。
如果供电距离大于200m,则需要按常规的导线选用设计条件(如发热条件、电压损耗条件、经济电流密度、机械强度),另行设计计算。
如果采用BLV型塑料铝芯线,其规格要降一级选用。即2.5mm2铝芯线可代替1.5mm2铜芯线,4mm2铝芯线可代替2.5mm2铜芯线……,其它依此类推。

网友A:
酷客这篇帖子不错的说,版主大人您看到了么

网友B:
学习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下5,百上2,二五\三五4\3界,七零九五2.5”吗,即是说10mm以下的线10A/mm2,120mm可以跑240A,16mm和25mm为4A/mm,以下同理。若按这么算,像37kw电机选25mm也可以用啊,我看楼主口决中“35mm2可配40kW,选相近规格即配37kW电动机”现实中我们应该选哪一种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下5,百上2,二五\三五4...

 你这个口诀是针对铝线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酷客这篇帖子不错的说,版主大人您看到了么

 版主估计是一叶遮目了

网友E:
敬爱的楼主这种好的基础贴能在工控学院赐几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