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PLC通讯和宇电仪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本人窑炉工控安装时,MCGS运行环境无法与宇电仪表和PLC通讯连接,搞了很多天了,也不知哪儿的原因。请坛里老师指教哟,屏幕上一直在闪着两行红色的字,请注意:仪表通讯中断   请注意:PLC通讯中断

网友A:
打电话问问宇电的是什么协议规范,然后自己解决试试,不行再给PLC厂家打个电话。

网友B:
不知道项目是改造安装?还是?

如果原来是正常的,请咨询查看通讯线,是否有松动?物理上的原因是最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