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电站设计关于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选取的问题

楼主(2013-06-15):
变电站CT二次电流选择1A或5A依据什么判断?保护级线圈数目怎么判断?
二次电流是否是根据二次侧所接保护及仪表选择,即是否传统继电保护和微机保护所需功率及电流不同而影响的?电力工程设计手册讲1A和5A弱电系统和强电系统划分的?请教是怎么划分的?
保护级线圈的数目是如何确定的?电流互感器保护线圈除了常见接的过流保护和母差保护外还接哪些保护?

网友A:
1A和5A的选择说根据二次表或微机保护器来决定的,然后1A的抗干扰能力强点。电力系统--过流、速断、方向、接地均使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变电站CT二次电流选择1A或5A依据后级数据采集系统或者传感器来决定。

保护级线圈数目怎么判断依据互感器(CT)原边电流以及变比来确认

电流互感器保护线圈除了常见接的过流保护和母差保护外还接接地保护、零序电流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