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灯三控接线图

楼主(2013-06-15):
一灯三控接线图

三个位置控制一个灯,需要两只双控开关加一只中途开关;
四个位置控制一个灯,需要两只双控开关加两只中途开关;
五个位置控制一个灯,需要两只双控开关加三只中途开关,以此类推。在电线排设上,同双控的排线一样都是排双线,只要注意两个双控开关装配在双线的前后两端,中途开关装配在中间即可(中途开关在中间实现两条电线的换向通断)。
双控开关好买,中途开关不好买而且巨贵,不过可以自己动手改制。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两开双控开关,中间用502胶水点一下,让两个双控开关一起联动,就是中途开关了。
接线可看下面的原理图。

网友A:
很实用的设计理念,我曾经被这种问题憋过好几天,印象之深刻

网友B:
前几天给一个朋友安装灯具时,只用了双控,多控没用到,但是想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中途开关可以采用双联双控开关改造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