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的上升沿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3-06-16):
LG PLC 是上升沿命令如何输????谢谢

网友A:
实践一下就知道了,这种简单的问题,应该多看看手册

网友B:
     一按钮一端连接PLC的一输入口(如I0.0),另一端接+24V。当按钮在t1时刻闭合,使I0.0的输入电位由0V上跳为+24V,当按钮抬起时(即t2时刻)I0.0的输入电位由+24V上下跳为0V,见下图:

    在t1时刻 I0.0的电位由0V上跳+24V,t1时刻的波形即是I0.0输入信号的上升沿,t2时刻 I0.0的电位由+24V下跳为0V,t2时刻的波形即是I0.0输入信号的下降沿。

    I0.0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是通过上升沿指令“P”或下降沿指令“N”来实现的。如:

    其IPI即为I0.0=1的前沿。即在此前沿时刻将Q0.0置1。

网友C:
楼上的热情可贵,但却是答非所问,问的是LG,楼上却给了个西门子。其实楼主已经理解上升沿命令,只是不知如何输入指令。

LG没有直接的上升沿指令,只能用间接指令,见下图:

M0001是上升沿,M0003是下降沿。

网友D:
中、大型机可能有脉冲输入触点,小型机只有脉冲输出指令:D是上升沿,D NOT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