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触摸屏怎么显示PLC字的负值

楼主(2013-06-16):
威纶通与三菱PLC连接,显示D105字的十进制数值,D105是模拟量换算出的工程量有时是正数有时是负数,当D105是负数时触摸屏上的数值显示(*******),请高手帮助实现。即能显示正数也能显示负数。

网友A:
选择有符号的变量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在数显窗口的属性,自己修改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择有符号的变量就可以了啊              ...

这个是每个触摸屏最基本功能呀

楼主:
我是TK6070IH我也是这样做的,负数就是显******

网友D:
选对数据格式,同时注意小数点前的位数要算上负号

网友E:
数值显示元件里里面:数值格式:16bit-signed     下线改为您的下线-500即可。

网友F(2017-06-24):
你数值下限调一下就OK了

网友G(2017-10-30):
上下限不对

网友H(2017-12-04):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下次分享更多好内容。。

网友I:
都是大神,我也会啊,赞同楼上的

网友J: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