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速度转矩控制

楼主(2013-06-16):
各位大侠,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三相异步电机 螺杆传动 做上下运动 变频器控制速度. 请问当运动方向上遇到阻力速度变慢或者电机转矩变大时,怎样及时的让电机停下来 已达到保护负载的能力?

网友A:
堵转保护

网友B:
继电器输出过载信号,断开负载就行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过载这个信号在哪取得啊,我在变频器上没找到这个信号.谢谢!

网友C(2014-05-25):
变频器继电器输出过载信号,断开负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