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试验?

楼主(2013-06-16):
公司有台镗床,一下子用着坏掉了,启动后不会转高速运转了(双速电机)。

一查看是时间继电器坏了,那就拆下来换一个吧,很简单的事;

结果,拆下一看,我滴娘啊,94年的东西,最主要的还是127V的线圈,刚好还是线圈坏了。

我的神啊,到机电市场转了一圈,都没有货(老古董)了,找个其他的品牌或者型号代替吧,

都找不到127V电压的,

哎,不知道为什么古人要用127V的呢???

后来实在找不到,买了2个110V的,买来装上了,暂时好用!

大家根据经验猜猜,这个110V的用在127V上面,能用多少时间?

声明下:设备每天8小时运转,只要运转,时间继电器线圈就通电(通电延时型)

几小时?还是几天?还是几个月?

看谁的答案最接近

网友A:
这个应该能用好长时间,因为她一般不会过流烧坏。

网友B:
你买的继电器额定电压110V,肯定有个电压范围的,一直供电127V的话比较高了点;建议串个电阻降压一下;

网友C:
首先我觉得你那个原来的127V的电压是咋来的?然后现在用110V的电压等级的,你就用110V去给它供电,或者彻底改成220V电压等级的时间继电器就更可靠。

    127V比110高了15%,电流也高了,所以可能会因为过热而烧。使用没超过1天吧。

网友D:
找个宽电压的90-220都能用

网友E:
感觉能用上几个月! 127V电压是继电器上标的还是用表测的? 如果是国产的东西,接触器线圈电压直接就380V, 经济啊!用变压器变个100V,110V,120V的有见过,没见变个127V的.如楼上所说,寻个宽电压的吧!, 辅助触点上电流要够!

网友F:
一般的电器产品都要求必须允许±15%的电源波动,110×1.15=126.5V

楼主的电源环境是127V,刚好踩线。考虑到继电器厂家所留的余量,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楼主有些担心的话,干脆把整个控制系统换成380V的电源,要不以后如果再有零配件出问题你还是要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