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希望大家支持

楼主(2013-06-16):
                学习仪表的有益参考   维修仪表的得力助手
     本书以问答的形式,详细分析了自动化仪表及过程控制技术方面的270个问题,包括温度测量、压力测量、流量测量、液位测量、变送器、显示仪表、执行器、过程控制、电子与电器、调校与维修、变频器应用十一章。本书的特点是:
    针对问题:  针对仪表工天天接触,但只是一知半解、从不深究的一些问题,或维修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进行解答,每个问题都给出了物理概念清晰、计算简便的答案。
   结合实践:  内容大多取材于笔者在仪表维修工作中,直接或间接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一些工作小结及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结合有关资料,对一些自动化仪表的基本概念、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实用性强:结合生产实际来解答问题,力求实用。重点讲述工作原理、工作步骤、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及思路,以使读者能够举一反三。

要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请进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网站书店:

http://shop.cip.com.cn//product/20130301/267319787122157423.html

     该书的前言及目录如下:

                                 前言
      仪表维修是个服务性工作,又是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工作,做服务工作时,生产现场人员会向仪表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迫使仪表工不断地学习,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学习的时候,又会发现和提出许多问题,所以一个积极向上的仪表工头脑里总有想不完的问题。
     如果笔者不上中华工控网,也就没有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在网上见到网友提出的技术问题,笔者就力所能及的回答上几句。但论坛发帖、回帖都带有随意性,是凭记忆有感而发,想到什么,键盘就敲什么,欠缺严谨性,文字结构也粗糙。本着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宗旨,笔者开通了工控博客,把网友提出的一些技术问题回复或写成文章分析、探讨,这样做的结果收获颇丰。后来,在出版社鼓励、支持、帮助下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本书内容大多取材于笔者在仪表维修工作中,直接或间接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一些工作的小结,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资料,对一些自动化仪表的基本概念、技术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力求实用。本书从现场实际出发,用问答的形式,讲述了自动化仪表及过程控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调试维修重点讲述工作步骤、工作程序、方法及思路,使读者学会举一反三。由于变频器与自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此本书介绍了变频器调试及与自控有关的内容。书中对每个问题都给出了物理概念清晰、计算简便的答案。
     本书可供仪表工在工作中参考使用,亦可供工控技术人员、学校自控仪表专业的师生参考,也可供电工和自动化爱好者使用。
     由于笔者仅在自动化仪表维修的局部范围内做过一些工作,所以这本小册子是远远不可能概括仪表维修技术的所有内容。这本小册子如能在读者的工作中起到一点微小的帮助作用,笔者就很欣慰了。
    方原柏高工、邹锡年师傅、黄玲、我的妻子杨炳惠及我的家人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笔者的工作实践范围和理论技术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笔者不胜感激!
                                                                                   编著者
                                               目录
第1章
温度测量
11怎样选择温度测量仪表?
12什么是测温元件的时间常数和滞后?
13如何改善测温元件的时间常数和滞后?
14用热电势来确定温度时易忽视的问题是什么?
15热电偶和热电阻分度号的含义是什么?
16热电偶与热电阻有什么异同之处?
17现场应用中常涉及的热电偶基本定则有哪几个?
18热电偶的热电势与被测温度成什么关系?
19热电偶为什么需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110热电偶常用的冷端温度补偿方法有哪些?
111热电偶的简易焊接方法是怎样的?
112一支热电偶能否连接多台显示仪表或板卡?
113铠装热电偶有什么特点?使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114补偿导线的工作原理什么?
115补偿导线为什么有延长型和补偿型两种?各有什么优缺点?
116热电偶与显示仪表用补偿导线连接,就已对热电偶进行了冷端 补偿,这说法对吗?
117能否用铜导线代替补偿导线?
118热电偶与显示仪表的接线是否只能用补偿导线?
119补偿导线型号与热电偶分度号不匹配时会有什么影响?
120热电偶与补偿导线的极性接反会有什么影响?如何判断?
121补偿导线的极性或类型不清楚时有没有简单的判别方法?
122什么是热电偶测温导线?
123为什么热电阻元件有两线、三线、四线制的引线方式?
124测量热电阻电阻值的方法有哪几种?
125为什么热电阻与显示仪表的接线普遍采用三线制接线法?
126为什么热电阻与显示仪表有两线、三线、四线制的接线法?
127有没有快速检查铜热电阻元件准确性的简单方法?
128电位法测量热电阻的阻值用三线制时是否还有外接导线的补偿 问题?
129热敏电阻的原理及特性是什么?
130怎样判断温度测量系统是否合乎工艺测量的技术要求?
131这4℃的差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32如何理解温度计的插入深度问题?
133怎样选择红外测温仪表?
第2章
压力测量
21工程上怎么区分压力和力?
22压力仪表的测量单位为什么不用牛顿而用帕斯卡?
23压力表量程、精度与测量误差成什么关系?
24压力表误差的计算是怎样的?
25怎样选用压力表?
26怎样安装压力表?
27在校验、检定压力表时为什么常轻敲表壳?
28压力表轻敲位移超差的原因有哪些?怎样处理?
29压力表校验、检定前是否要做耐压试验?
210用压力校验器校验压力表时需注意些什么问题?
211是什么原因使调校压力表时误差越调越大?
212使用精密压力表应注意哪些问题?
213数字压力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是什么?
214数字压力表有些什么优、缺点?
215怎样选择数字压力校验仪?
216能否对电接点压力表进行简易测试来应急?
217电接点压力表在使用中应注意哪些事项?
218电接点压力表容易损坏,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219电接点压力表触头常烧坏,怎样进行改进?
220为什么机柜内的压力表玻璃会冲破?
221现场使用的压力表常见故障有哪些?
222什么是隔膜式压力表?
223使用隔膜式压力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224U形管压力计能否进行精确测量?
225怎样用差压变送器测量负压?
第3章
流量测量
31使用流量测量仪表前应了解些什么问题?
32怎样选择流量测量仪表?
33差压式流量计的性能及特点是什么?
34什么是流量仪表的永久压力损失?
35为什么差压式流量计在其1/3量程以下的测量精度很低?
36什么是流量测量的小信号切除?
37怎样扩大差压式流量计的测量范围?
38精度高的差压式流量计在使用现场可得到精度高的测量结果,真是 这样吗?
39常用的蒸汽流量仪表有哪几种?
310只有了解蒸汽的特性,才能做好蒸汽流量的测量工作,真是 这样吗?
311在蒸汽流量测量中常提到蒸汽的干度和湿度,其含义是 什么?
312当蒸汽流量测量使用温度压力补偿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313液柱静压力会使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产生误差,怎样进行 修正?
314为什么分流旋翼蒸汽流量计能“测小知大”?
315用涡街流量计测量饱和蒸汽流量是否还需要进行密度补偿?
316影响涡街流量计测量精度的因素有哪些?怎样解决?
317为什么不能按工艺管径来选择涡街流量计口径?
318有脉冲输出信号的流量仪表有哪些?
319怎样进行差压式流量计的差压与流量关系的换算?
320已知仪表输出电流怎样计算其对应的流量值?
321当被测流量的温度、压力与设计采用值不符时,怎样进行人 工修正?
第4章
液位测量
41水位计用氧化铝绝缘电极在使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42差压式液位计用的平衡容器结构及工作原理是什么?
43锅炉水位平衡容器气相管应连接变送器的高压室,还是低 压室?
44锅炉汽包差压水位计与玻璃水位计示值不一致的原因是 什么?
45怎样进行锅炉汽包水位变送器的快速排污?
46怎样间接测量低温液体的液位?
47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受限时,应怎样测量低温液体的液位?
48怎样用一只液位继电器进行蓄水池、水塔水位的相关控制?
49怎样测量低于地面的储槽、储罐液位?
第5章
变送器
51什么是4~20mADC(1~5VDC)信号制?
52为什么变送器选择4~20mADC作传送信号?
53什么是变送器的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
54两线制和四线制仪表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55变送器的四线制能否改为两线制?两线制能否改为三线制?
56为什么4~20mADC信号还要考虑传送距离?
57有人说根本不用考虑4~20mADC信号的传送距离,这句话 对不对?
58什么是差压变送器的总概率误差?
59了解变送器的性能时要注重哪些技术指标?
510变送器的零点漂移和零点变化是一回事吗?
511压力和差压变送器维修中容易忽视的故障有哪些?
512智能压力和差压变送器有些什么优点?
513智能压力和差压变送器在日常维修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514智能变送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是什么?
515智能变送器的通信方式有几种?
516怎样理解智能变送器关于量程的概念?
517为什么只用手操通信器对智能变送器零点及量程进行调整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校准?
518EJA智能变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519什么是变送器的零点迁移?
520为什么要对变送器进行零点迁移?
521变送器的迁移应用得当可提高测量准确度,这是真的吗?
522什么是变送器的最大迁移量?
523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怎样计算迁移量?
524怎样认识变送器的阻尼时间?
525三阀组使用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526电容式微差压变送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样使用?
527怎样选用湿度变送器?
第6章
显示仪表
61动圈式显示仪表还有用处吗?
62显示仪表改刻度的方法是怎样的?
63数字显示仪中热电偶断线检出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64无控制功能的数字显示仪有必要设置传感器断线检出功能吗?
65你知道数字显示仪中“位”的含义吗?
66万能输入数字显示仪表有什么特点?
67数字显示仪是如何实现万能输入的?
68有人说智能显示仪表是“一专多能”,这句话有道理吗?
69什么是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怎样测量干扰电压的大小?
610怎样克服和消除串模干扰及共模干扰?
611显示仪表应用时干扰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消除干扰?
612自动平衡显示仪表L形滤波器的滤波电容作用有多大?
第7章
执行器
71什么是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72怎样选择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73调节阀的流向会影响使用性能吗?
74怎样选择调节阀的流向?
75改变调节阀的流向与调节阀正装、反装是不是一回事?
76什么是调节阀的允许压差?
77什么是正、反作用式薄膜执行机构?
78什么是气开式、气关式执行器?
79气动执行机构与调节阀配用时,怎样确定其正、反作用?
710什么是智能型电动执行器?
711智能型电动执行器有些什么特点和优越性?
712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的原理结构、特点及用途是什么?
713电动执行器的振荡原因有哪些?怎样消除?
714怎样进行执行器的维修保养工作?
715有手轮机构的执行器是否可以不用安装旁通阀门?
716电气转换器与电气阀门定位器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717选择使用电磁阀应注意哪些问题?
718如何进行电磁阀的安装和维修?
第8章
过程控制
81为什么反馈原理是PID控制的形成原则?
82闭环控制系统一定是PID控制吗?
83PID控制中各参数的作用是什么?
84比例增益、比例度、比例带是不是一回事?
85怎样理解PID控制中的积分作用?
86积分时间、积分增益、积分速度有没有区别?
87怎样认识滞后与微分作用的关系?
88使用PID控制器时应注意什么?
89怎样选择控制器的正反作用?
810如何确定控制系统的总精度?
811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与变送器量程的选择有没有关系?
812控制系统越先进、结构越复杂、精度越高其控制效果是否 越好?
813怎样通过口诀来认识串级控制系统?
814如何从口诀认识串级控制系统的特点及应用?
815怎样用口诀进行串级控制系统控制器参数的整定?
816怎样通过口诀来认识选择性控制系统?
817怎样防止选择性控制系统的积分饱和?
818怎样正确认识锅炉三冲量给水控制系统的作用?
819怎样运用口诀来进行多冲量控制系统控制器的参数整定?
820怎样通过口诀来认识比值控制系统的比值系数计算方法?
821什么是位式控制?
822怎样理解位式控制的基本控制规律?
823怎样才能避免加热炉位式控制的超温现象?
824怎样改进位式控制系统的控制质量?
825什么是时间比例控制?
826什么是数字(离散)PID控制?
827什么是变参数的PID控制系统?
828什么是数字(离散)系统的采样、控制周期?怎样进行 选择?
829怎样进行数字(离散)PID控制的参数整定?
830怎样进行控制回路的投运工作?
831怎样运用经验法口诀来整定控制器参数?
832什么是临界比例度整定法?
833怎样结合温度对象的特点来进行PID参数的整定?
834什么是PID控制系统的质量指标?
835为什么要对监控系统的数据进行备份?
836监控系统的基础备份是指什么?怎样进行备份?
837监控系统的软件备份是指什么?怎样进行备份?
838监控系统的数据能否进行远程备份?
839什么是被控对象的时间常数?怎样测定?
第9章
调试与维修
91查找仪表故障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92在现场怎样简易确定仪表的量程?
93怎样提高在生产现场排除仪表故障的能力?
94在现场查找仪表故障时应遵守的原则是什么?
95在实验室检修仪表时应采取怎样的方法及步骤?
96为什么修理好的仪表要进行运行考验?
97替换和更换电子元器件时应注意些什么?
98使用和维修集成电路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99怎样在仪表维修中充分发挥数字万用表的作用?
910怎样进行压力变送器的现场应急调校?
911怎样进行差压式液位计的模拟校验?
912怎样用智能差压变送器来调校微压仪表?
913怎样进行差压变送器的现场校准?
914差压变送器进行现场校准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915现场校准法与实验室校准法相比,其校准结果如何?
916模拟和智能差压变送器的校准有什么差别?
917温度变送器调校时的误差来源有哪些?
918什么是调节器(控制器)的闭环校验法?
919怎样进行调节器(控制器)的闭环校验?
920怎样校验可编程调节器(控制器)?
第10章
电子与电器
101常规继电器在生产中还有用武之地吗?
102怎样对继电器进行选型?
103怎样认识和理解继电器的触点?
104电源开关或继电器触点在断开时为什么会产生火花?
105怎样消除继电器触点动作时产生的火花?
106怎样正确选择继电器的报警动作状态?
107怎样增大继电器触点带负载的能力?
108当继电器返回系数不合要求时怎么办?
109继电器触点吸合、释放时间不符要求时,怎样改善?
1010如何提高继电器的可靠性?
1011为什么要在晶体管控制的继电器绕组两端反向并联二极管?
1012继电器的常见故障有哪些?怎样检修?
1013常规继电器还在发展吗?
1014隔离变压器次级绕组对地有电压,电笔测试会亮,这个电压会 使人触电吗?
1015管形玻璃熔丝的熔断与哪些因素有关?
1016怎样进行管形玻璃熔丝的应急修复?
1017什么是自复保险丝?怎样使用?
1018为什么恒流源负载两端不怕短路只怕开路?
1019怎样选择稳流电源的元器件?
1020怎样测试稳流电源的性能?
1021为什么有时用手触及工控机箱会有触电的感觉?
1022为什么有时用电烙铁焊了下电路板,电子元件就损坏了?
1023为什么屏蔽线只能采取一端接地?
1024为什么少接了一根短接线,就会出现大问题?
1025什么是双绞线?它的使用场合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1026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的性能和特点有什么异同?
1027怎样用万用表检查判断二极管的好坏及极性?
1028怎样用万用表检查判断三极管的好坏及极性?
1029怎样用万用表检查判断可控硅的好坏及极性?
第11章
变频器应用
111为什么说变频器与自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112变频器能代替调节阀使用吗?
113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有哪几种方式?
114什么是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线?
115什么是变频器的电压频率特性?
116变频器应用中与频率有关参数的含义是什么?
117怎样理解变频器的U/f曲线?
118变频器的所有功能参数都要进行设定才能正常运行,是 这样吗?
119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 参数?
1110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频率限制”功能?
1111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
1112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转矩限制”功能?
1113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功能?
1114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加、减速模式选择”?
1115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电子热过载保护”功能?
1116怎样理解和调试变频器的“转矩矢量控制”和“节能控制” 功能?
1117怎样用电位器进行频率给定?
1118怎样用电流信号进行频率给定?
1119频率给定信号异常时会有什么影响?怎么处理?
1120什么是变频器的外接输入控制端子?
1121怎样使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
1122变频器有些什么输出控制端子?
1123怎样使用变频器的输出控制端子?
1124变频器控制端子的应用实例是怎样的?
1125怎样进行变频器的投运、调试工作?
1126变频器参数设定及调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1127怎样理解变频器内置PID控制参数的含义?
1128怎样理解变频器内置PID控制的逻辑关系?
1129怎样理解变频器内置PID控制的比例增益?
1130举个用变频器内置PID控制恒压供水的例子?
1131变频器内置PID控制投运前要注意哪些事项?
1132怎样进行变频器PID参数的整定工作?
1133变频器与自控系统配合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134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经常处于低速运行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1135变频器对仪表控制系统的干扰是怎样产生的?如何判断和克服干扰?
1136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小?
1137锅炉给水采用变频器时应采取的安全冗余措施有哪些?
1138水位、水泵的控制方式与节能有关系吗?
1139是否只要使用变频器就可以节能?
1140变频器能代替变频电源使用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