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智能设备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3-06-16):
S7-200与智能设备的modbus通讯中,利用modbus指令库编程,要读出智能设备的数据,智能设备的数据寄存器的地址格式,怎样知道,望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建议楼主看一下手册指令的介绍,或者看看帮助中的参数设置;

好像比较麻烦点,有库自己调用试试;

网友B:
智能仪表支持modbus的话,那么通常就会提高modbus地址。那么使用S7-200的modbus主站库就可以访问智能仪表的数据。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使用modbus调试助手来实现modbus报文的监控。也可以直接使用modbus调试助手实现数据的访问,来确认智能仪表的modbus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仪表支持modbus的话,那么通常就会提高modb...

谢谢指点